电瓶车充电器风扇不转求解

楼主(2024-03-05):
这是旧主板加新数码显示板的60v充电器,风扇不转,风扇正极电压正常,风扇也是好的。负极有10v电压,没有控制三极管,由集成块QZW118控制,集成块资料找不到。想改三极管控制,原主板拆掉发光LED处,测不到可给三极管基极的变化电压。有好办法吗?(只是爱好,不谈成本,买一个也十来元)。

网友:
充电器的风扇应该一直转的,一个就是供电没,一个就是风扇坏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风扇单独供电12V可转,量风扇插头也有电压,难道电压是虚的?

网友:
单独给风扇供电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把瓶字加上去吧。还是为充电桩呢。

网友A:
应该是三极管8050坏了吧

楼主:
楼上你们都没看明白,风扇负极要经集成块控制才接入地,才可以转。集城块某个单元相当于一个三极管。

网友:
楼主说风扇是好的,"负极有10v电压",这就不正常了呀.

网友:
大不了风扇常转

网友B:
这集成块都能吸收0.1A以上的电流了嘛。。。
转灯吗?用转灯电路控制,绿灯亮就截止,不亮就打开风扇

楼主:
找到了一张图,再慢慢硏究

楼主:
6脚是控制输出,那两个脚是控制输入呢

楼主:
那位师傅分析一下上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集成块都能吸收0.1A以上的电流了嘛。。。
转灯吗?用转灯电路控制,绿灯亮就截止,不亮就打开风扇 ...

LeD转灯发光管原来己折除,但加负载后也不见LeD管脚位电压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三极管8050坏了吧

整个主板都无三极管

网友:
控制信号从R0取出。负极有10V,应该是6脚内部没能接地,5,6焊一起?一直转?

网友:
如果7脚和10脚没有电压变化,那就没办法了。直通好了,吵就吵点。

网友:
不差钱直接上温控电路,这是正道~

网友:
按图先测量R12和D7的好坏,好的FAN的1脚焊根线对地短路一下,转否,不转换风扇,转就一直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