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PK电批改无线,扭力自停,C口充电

楼主(2024-03-05):
       在某鱼买了把大神改好的TPK电批,改的非常好,顶上充电650毫安电池,但没扭力自停,强迫症,在论坛找到扭力自停的方法加了进去。
        接着又买了把没改动的电批,自己也折腾下,也改了把,侧面充电18350 1000毫安电池。
      外壳改造,去掉原来的微动,改用了鼠标2A的微动;电路结构是电池升压到28V,电池不加保护板,低于2.9V升压板就不工作了,而且保护板会保护输出,启动电流5A左右,继电器实现扭力自停。

网友A:
强迫症

没有调速的?

网友B:
自停方案可以分享一下吗?18350升到28v会不会一下子没电了

网友:
这电批子我没用过.看起来不错哟!

网友:
无线的使用方便!!!

网友C:
这个改完以后打螺丝能用多长时间?
扭力没有损失么?手里有个螺丝批闲置着呢,也想改了,提供一下元器件清单呗

网友:
我前几年也改过类似的电批,试过用升压板供电,但是发热严重,电流供应也跟不上,可能选的升压板不合适吧,后来就一直用电源供电了

网友D:
自停是开关接通,继电器线圈得电实现自持,负荷过大线圈磁力不够的时候就断开?

网友:
楼主的改造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

没有调速的?

升压板调低电压 就能减速,我还嫌慢了,调到最高2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停方案可以分享一下吗?18350升到28v会不会一下子没电了

电流很小的,1w左右,28v 0.04的电流 ,电池端0.5的电流,能用很久了。升压板待机耗电,直接电池端加了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停方案可以分享一下吗?18350升到28v会不会一下子没电了

最后一张图,自停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完以后打螺丝能用多长时间?
扭力没有损失么?手里有个螺丝批闲置着呢,也想改了,提供一下元器件清 ...

升压板2元, c口充电板1元, 24v微型继电器3元, 2a鼠标微动0.5元(买3a的,我备了2A的),手电开关0.5元,网上直接搜就行,论坛的数码值的买也见到有卖,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停是开关接通,继电器线圈得电实现自持,负荷过大线圈磁力不够的时候就断开? ...

不松开微动就一直有电保持,我也是看了很久才弄懂电路原理,啪一下就停了,松开微动就会复位。

网友:
改造成功,对其它使用者是一个激励,蠢蠢欲动准备上手改一下,方法不错。

网友:
楼主的改造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