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富士施乐cp205 彩色激光打印机“解决”开机报错-打印还报错

楼主(2024-03-05):
富士施乐cp205,看了几个帖子都说是大坑,单位的打印机死马当活马医,练练手,连拆带装6+小时

看看这漏粉,

一层一层拆了 也不知道都叫什么件,多看图,少说话

照片拍少了,给后续安装制造了不少困难,主要是拆这玩意太埋汰

这大电机看着挺有劲啊

看别的帖子说这齿轮得清洗,有坏的害的换,我大概看了下么坏的,手头也没准备酒精,也没准备润滑脂,失误了
先这么地吧,回头不好使再拆一遍(被说中了,故障没有完全排除)

一个小排线架,左拐右拐的还挂着两个继电器

这上面的电路板都拆了 其实不拆也行,不过正面有两个螺丝的拆掉,王标记了 就是左右立柱上的

这样抬起来就能拿出来硒鼓了(其实不然)

看这两侧的小弹簧,一面四个 就是用来固定硒鼓的  拿掉相对应的一对弹簧 才能从侧面抽出硒鼓

这里蓝色硒鼓,废粉仓里倒出来的粉,

四个颜色都差不多 ,堵满了

原样恢复

这些就不知道是咋回事了

开机没问题了 ,后边试着打印有报错了,忘了拍了,
回头清洗齿轮还能水一贴。
收工 下班!

网友A:
这机器,忒复杂.

网友:
这机子算是天坑机了。不好修,而且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忒复杂.

非常考验记忆力

网友:
看起来挺多零部件的。

网友:
彩色硒鼓的机器原来这么复杂

网友:
施乐的机器,拆装真的非常麻烦

网友:
这个漏粉太多啦!!!

网友:
你倒出来的貌似不是废粉,应该是打印载体(很细的铁粉)用于和激光器配合显影,没有这个玩意儿,打印机就无法工作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  cp215可以手机打印的,废品站40收回来的  碳粉花了七八十

网友:
激光彩色的 拆机一般人干不了,能拆能装就算大神级别了

网友:
多出来一把螺丝

网友:
这也能修,楼主

网友:
天坑,修好了也会出别的问题,而且拆一次弄的到处都是太脏了

网友:
螺丝多出来了吗?

网友:
去年底拆了一遍CM215B,本来只是废粉卡住了报故障码,拆开清理完废粉后装回去,打印出来的效果一塌糊涂,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另外,螺丝的螺纹粗一点的是装在塑料件上的,细一点的是钢板

网友:
单位的可以用来练手,拆坏不保。

网友:
富士施乐的机器真心不好伺候,我也修过cp105.难搞,不如hp 好搞

网友B:
感觉打印机真的太复杂了,一环卡一环。
应该搞成模块化,简单拼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打印机真的太复杂了,一环卡一环。
应该搞成模块化,简单拼接

不这么搞,怎么赚你们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