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寻一个有档位错误或者插口错误提示的万用表

楼主(2024-03-05):
如题,为避免在电流档测试电压,打算买一块有明显档位提示的万用表,我一时还真想不起来哪些表有这个功能,100元左右价值的,坛友们有啥推荐的没有?

网友A:
有些表带机械防呆,转盘转到电压档位会有遮板把表 的电流口遮住

网友B:
怎么会有呢,万用表不可能知道你要测什么,只有你随便测,它不坏这个选项

网友C:
有个叫多一的万用表有机械防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呢,万用表不可能知道你要测什么,只有你随便测,它不坏这个选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表带机械防呆,转盘转到电压档位会有遮板把表 的电流口遮住

嗯,是的,老表有一些这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叫多一的万用表有机械防误

谢谢,我看看去

网友D:
现在好像有所谓的智能万用表,没有物理挡位可以转的,是按键选择,但接错了,他自动跳回正确的。就是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机械防呆的万用表早就有了.现在不流行了而已.

网友:
你需要的是真正的全自动万用表

网友E:
我认为万用表测电流没多大用处,堵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万用表测电流没多大用处,堵上就行

是的,基本上没啥用处,我也基本不用它,用专门的测电流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呢,万用表不可能知道你要测什么,只有你随便测,它不坏这个选项 ...

有道理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像有所谓的智能万用表,没有物理挡位可以转的,是按键选择,但接错了,他自动跳回正确的。就是不知道 ...

谢谢回复哈,确实,要真有随意测的工具就好啦,不需要那么多功能73~

网友F:
转盘挡住电流插口的办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转盘挡住电流插口的办法不错

丝毫不影响你拿电流档去测220v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丝毫不影响你拿电流档去测220v电压

常见的烧保险情况就是转盘到电压档,表笔在电流档,不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常见的烧保险情况就是转盘到电压档,表笔在电流档,不烧保险?

没试过,估计应该没事,更多是忘了在电流档,直接拿着就去测电压

网友:
用钳式万用表吧,众仪有一款,刚好百元内,钳子可以测交直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万用表测电流没多大用处,堵上就行

修大神,我记得您之前测试过一款万用表,就是如果表笔插在电流测试孔,而档位在非电流档,就有指示灯或者声音提示,那是哪一款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