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10KV线路,每相上有一个像灯的是什么设备

楼主(2024-03-05):
10KV线路,每相上有一个像灯的设备。

网友A:
应该是绝缘子吧,陶瓷或者玻璃的

网友:
那个就是灯~晚上会亮,目的是告诉人们注意线路,不要刮到了。一般会安装到道路下面,路过的吊车什么的注意

网友:
这个就是灯吧,我看到家附近一条最近几件拉的线路就有这个灯,大概几秒钟闪一下。都在铁塔顶上,线路中间位置没有。

网友:
看着像是灯,下面的太阳能板供电?不清楚用处在哪?

网友:
好像是失地指示器

知乎解释  https://zhuanlan.zhihu.com/p/82591687

网友B:
短路及接地故障指示器用来检测短路及接地故障的设备,我只是网上见过这东西的介绍,没有见过实际的应用哈。

环网配电系统中,特别是大量使用环网负荷开关的系统中,如果下一级配电网络系统中发生了短路故障或接地故障,上一级的供电系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分断,以防止发生重大事故。通过使用本产品,可以标出发生故障的部分。维修人员可以根据此指示器的报警信号迅速找到发生故障的区段,分断开故障区段,从而及时恢复无故障区段的供电,可节约大量的工作时间,减少停电时间和停电范围。

说白了,这玩意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就是一个简易的电流检测元件,检测三相电流并进行对比,两相电流陡增,代表短路,短路相指示灯亮。一条线路如果安装30组指示器,如果出现两相短路,故障点就会存在于点亮的最远端的指示器之后到没点亮的指示器之间。这样便于供电公司人员快速定位故障点,快速检修。接地也是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绝缘子吧,陶瓷或者玻璃的

故障指示器。故障指示器。故障指示器。故障指示器。

楼主:
这个装置安装在入户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及接地故障指示器用来检测短路及接地故障的设备,我只是网上见过这东西的介绍,没有见过实际的应用哈。 ...

这样说很有道理。

网友:
原来是这样,还以为是抑制摆动的

网友:
不懂求科普

网友:
故障指示器,平时不亮,发生接地故障会亮

网友:
故障指示器

网友:
就是警告灯,告诉大家有电危险。

网友:
应该故障显示灯

网友:
就是个指示灯,显示线路有没有电的,具体名字我忘了,一般会在这种端点或者道路上有,也提示夜间车辆这里有架空线,注意车高

网友(2024-04-09):
线路短路故障指示器

网友:
它亮的时候靠什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