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另类UT136B+万用表增加触摸控制手动量程

楼主(2024-03-05):
论坛中有3种增加136B+手动量程的帖子,缺点如下:

1、去掉HOLD键,增加手动量程(舍弃原表功能,增加一种功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28

2、触控模式(可能发生误触,万用表自动关机以后触控板也会耗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725&page=1

3、采用磁控干簧管模式(要配磁铁,嫌麻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631

正文:
     本文采用第二种模式,但是增加了启用条件,由TTP223说明文件可知其工作电压为DC2.0V~DC5.5V,工作电流为3.5uA。

另:有人说第二种“触控模式”触控板耗电量达到mA级,个人感觉是不是他没有把触控板的LED灯珠去掉,LED灯耗电可是mA级的。

    本文的方法是将触控板的电源取至万用表的背光板,经过测量背光板的工作电压是2.6V,接线点如下:
图片GND<-->触控板GND 、图片Vcc2.6<-->>触控板vcc 、芯片71脚<-->触控板I/O,短接触控板A点,将触控板LED拆除(可选);

     芯片引脚如下图:

使用方法:
1、按HOLD键2秒以上打开万用表背光;
2、触摸感应区(触控板安装位置见方法2)实现手动量程切换;

优点:
1、无需打孔万用表;
2、避免误控(打开背光才能切换量程);
3、表具自动关机(Auto Power Off)也不会偷跑电池;

缺点:
切换量程前需要打开背光,有的人可能嫌麻烦

另补充一下136B+的耗电参数:
1、经过测试136B+测量三极管时耗电最大约4.5mA ,其他量程约1.6mA-2.7mA,打开LED背光耗电约10mA;
(测量三极管)

(开启背光)

2、表具自动关机后最终耗电5uA(刚刚关机耗电约2.78 uA然后不停的加最终到5.07uA左右停止)

(刚刚关机)

(过一段时间后)

网友A:
第二种办法手动关机应该不耗电了吧,能习惯自动关机估计也不在乎那点电量,接到背光上操作多一点点
不过多一种思路,多一种玩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B:
接到芯片的Vdd就可以。

网友:
这个方法好,值得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办法手动关机应该不耗电了吧,能习惯自动关机估计也不在乎那点电量,接到背光上操作多一点点
不过多 ...

到不是差哪一点电池钱,还有防止误碰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到芯片的Vdd就可以。

芯片vdd大概率在apo模式下还会供电,这个表外围好像没有单片机,计时模式在主芯片内完成,vdd脚还会供电,只不过芯片深度休眠了。

网友:
这个方法巧妙,我是把三极管测试座拆了,装微动改的,自动档在交流档测直流电源纹波乱跳,没法看。

网友:
虽然不明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厉害啊。

楼主:
触摸模块到了,简单测了下,主要耗电来自LED灯约8.1mA,去掉LED灯模块待机约4.5uA,触发状态约7.5uA。
经过测试如果采用背光板供电,虽然整体表具工作电流不会增加,但是很明显的表具背光变暗(触摸板分流了)。

【触摸板led灯电流】

【去掉led灯待机电流】

【去掉led灯触发电流】

注:另外出现新问题了,如果按1楼的方法接线
1、HOLD按键逻辑会发生变化
     原始:短按一下开启或关闭HOLD,长按>2秒开启或关闭背光;
     现在:短按一下开启背光,再短按就开启或关闭HOLD,长按>2秒关闭背光;
2、在关闭背光板的时候这个触摸板会自己触发一次

后期:
     经过研究发现解决办法

作废:

<font size="5">在芯片71脚与触摸板I/O脚之间加上一个电容:接线方法如下:</font>
<font size="5">     芯片71脚<->电容<->触摸板I/O脚</font>
<font size="5">    电容多大呢我估计在0.1uF-0.2uF左右,原因如下:接过一个563J(0.056uF)电容,触控不明感。</font>
<font size="5">换了一个(0.47uF)电容,与I/O脚直接连接芯片71脚状态相同,</font><font size="5">目前在翻找合适电容。</font>

正式:
    在芯片71脚与触摸板I/O脚之间加上一个发光二极管:接线方法如下:
    芯片71脚<-> (+)发光二级管(-) <->触摸板I/O脚。
触摸板改造示意图请仔细图片文字

触摸板改造

触摸板测试】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 ,红表笔接触摸板I/O脚,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

【最后是使用方法修订】
长按>2秒开启背光(开启切换量程模式);短触感应区切换档位,长触感应区切换回自动档位;长按>2秒关闭背光(关闭切换量程模式)。
可见楼下视频演示

另外使用胶布固定连接线还是不行,需要用胶
   1、热熔胶(优点:使用方便、固快;缺点:不抗老化时间长容易整体脱落)
   2、硅胶705(优点:固后抗老化、有较大弹性,还比较美观;缺点:固化慢,因其流淌属性,量要合适)
      3、硅胶704(优点:化时间合适,抗老化、有一定弹性;缺点:非透明,没有705美观

【透明硅胶705,份量弄多了点】

楼主:
完美了。手机编辑太费劲。

网友C:
有了手动量程,大家都想要自动量程。
有了自动量程,大家都想改手动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手动量程,大家都想要自动量程。
有了自动量程,大家都想改手动量程。 ...

这个可以有,请仔细看视频后段,在开启背光情况下,长时间触摸感应区就会切换到自动模式

楼主:
关于触摸问题的补充
发现触摸不灵了,找了半天原因,最后解决了,估计是气温升高,空气潮湿引起的。

其实我之前安装的时候就有点担心(触摸板斜靠在三极管测量座边)可能触摸不灵敏。
安装时用706硅胶固定了后触摸还行,之前发帖的坛友也没有提这个问题,就没考虑这个问题,直到前两天。

解决办法见图:用单股铜丝(网线就行)盘成蚊香状,刮开触摸板,焊接就行

看见过用弹簧做天线,我试过不行

网友: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改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