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源S-60-12开关电源的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05):
修了二个同型号的开关电源,无电压输出,指示灯不亮,但保险管,场管,等仔细检查完,发觉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电压太低,这二个开关电源采用的是UC3843芯片,外接20V电源,才发觉故障原因,输出端TL341损坏,102可变电阻断路,换好损坏的元件后修复,开关电源如图:

现有一奇怪现象,在裸板时(外部铝壳不装)试机,输出稳稳的12.4V,无任何杂声,接一12V/35W的汽车灯泡,亮度正常,在接灯泡同时测输出电压,也是12.4V稳稳的电压无变化,再测试有无实在输出功率,再接一汽车灯泡(同一型号,12V/35W)接了二个汽车灯泡,电压还是12.4V无跌落,在这个情况下,电流要近6A了,完后装入铝壳,有问题了,输出到还是12.4V,但还没接负载,这二个开关电源在有外壳的情况下,有滋滋声产生,在这个情况下,接一个12V/35W的汽车灯泡,反而带不起来了,电压掉到5V左右,反复几次,还是这样,头大,仔细检查,装入外壳后无任何焊点短路碰外壳,紧固螺丝没有碰到电路板,上坛请教,有哪位大神给个思路,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花费了近一个星期,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先前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变压器有问题。几天后又碰到同品牌电源,打开对比了一下,原来是开关管与散热之间的绝缘没有垫,因为这个电源开关管与输出整流同用外壳散热,没有垫绝缘片,短路到没有发生,但影响电源工作,小小一个不注意,弄的反反复复拆装,还算好,彻底修复

网友A:
能拍一下 里面吗?手头有个电源 也是无输出, 输入保护电阻、一个0.8欧的电阻 一换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拍一下 里面吗?手头有个电源 也是无输出, 输入保护电阻、一个0.8欧的电阻 一换就烧 ...

输入端有短路的话,,木有灯泡保护肯定通电就烧啊

网友:
开关电源有可调电阻取样的,最易开路坏,接正B过压保护无输出,接地输出电压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