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支不靠谱的感应式电笔

楼主(2024-03-05):
X宝上5元多买的两支淘工厂出品的感应式电笔,收到货后,感觉是做工粗糙,塑料手柄边角都没修理,拿到手上都硌手。介绍说可以测零火地线,火线亮红灯,零线亮绿灯,结果一下之下,很不靠谱:靠近有电的电线或者插座,全亮绿灯!只有将电笔与火线直接接触,才会亮起微弱的红光。更绝的是,电笔接触插在已经关闭火线开关的插座上的显示器的塑料外壳,依然绿灯大亮……

联系店家客服,说明情况后,倒是很爽快地让我退款不退货。

图一:全家桶

图二:电路板正面

图三:电路板背面

图四:高潮来了!震撼吧,放在电脑桌上的放大镜,竟然也能让这电笔绿灯大亮!放大镜镜框是金属的,一米外是无线路由器——其实,这电笔一靠近无线路由器,也是绿灯大亮的。

最后,学艺不精的我,又做一次问题大叔:是不是所有感应式的电笔,都存在这样不靠谱的通病?

网友:
这个放大倍数牛逼呀。矿石收音机的原理。

网友:
其实把,用了几十年的氖泡的就够用了,整那么多高大上的,想用的时候没电了

网友:
放大能力不错啊。

网友:
多级放大,难免

网友:
无线路由器测试笔

网友:
试电笔传统的就可以了,那些年流行的液晶显示电压也没用

网友:
没电就是个摆设

网友:
记得这种有导体就会亮绿灯,但是表示是安全的,亮红灯才是危险电压。不过你这个要接触220V才亮红灯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很鸡肋的电,当螺丝刀吧头部太短不适用,当电笔吧,啥都能亮还费电,

网友:
¥5元钱,你还想怎样❓❓❓❓

网友:
感应式电笔,不太会用,撸了个德力西的,只要靠近电线,狂叫,不太能分辨火零线。

网友:
5元要啥自行车

网友A:
今天也收到网购的同款,到没有出现你这个情况,只是拆开以后拍完照,再装回去就不再亮了,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网友:
电路灵敏度太高,电池没电都是问题。传统限流电阻氖管电笔耐用,没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收到网购的同款,到没有出现你这个情况,只是拆开以后拍完照,再装回去就不再亮了,不管是红灯还是 ...

你是不是将电池极性放错了?我这个是负极向批头那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将电池极性放错了?我这个是负极向批头那边的。

问了客服才知道内部安装的顺序是:电路板凹槽先装,然后有字一面的电池再装进去,再装弹簧有尖的一面,最后盖盖子,就OK了

网友:
还是传统电笔好用。以前有一支透明柄的,是真好用。

网友:
高级的儿童玩具。

网友:
传统电笔好用,还能当普通螺丝刀用,便宜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