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3块撸的数控可调降压充电模块(坏)应急使用维修方案

楼主(2024-03-05):
前几天船长拍电报说有13块的廉价充电模块,问我撸吗,实际没有太大的意愿,主要是暂时用不上,但是看到是数控可调,10几块包邮的价格又不贵,于是撸了一个打算先压箱底,等用上再说。

结果到手一测是个坏的又看了一下评论也有人说收到是坏的,于是联系卖家最后退款了,模块卖家也不要了(还不够折腾运费的)。
9v输入时

输入电压显示19.95v

设定输出5v,电流胡乱蹦。

电子负载1a带载,模块输出电压一直慢速往上升,不稳压。

正面,有电源 恒流 充满 充电指示,看来是个专门的充电模块,右面电位器调流。

反面有点儿东西,感觉这么扔了有点儿亏,也有不少坛友撸了于是花两个钟头分析了一下,就当参考资料了。

下面开始找损坏点,从输入开始,模块有输入防反接功能,靠一颗mos和外围实现防反接,sot89是颗5v ldo 给单片机和显示驱动 运放等提供电压,具体元件功能看标注。

ldo资料

测量反接保护电路工作正常,再测输入电压9v正常。

测ldo 5v输出

也正常

r13 r19是输入电压取样分压,c16是取样滤波,接于输入和地之间,节点取样输出,上臂电阻100k,下臂15k,因此9v输入时节点输出应1.18v左右,实测正常。

电压取样直接送mcu 20脚 adc ,这可不是好兆头,因为此mcu 没有内部基准(基准靠供电5v ldo提供),取样分压正常,意味着mcu adc部分很有可能损坏了。输出电压采样是第2脚,实测基本正常,输出电流采样第6脚,实测不正常(短接6脚对地电流有0.xa固定底数),因此mcu损坏概率极大。

带载时输出电压一直在缓慢上升,输出电压控制受mcu第一脚pwm控制,mcu本身没有dac也没用外置dac,只通过输出pwm加阻容滤波网络简单模拟dac功能,精度和稳定性是很差的。
带载时测量mcu 1脚

输出pwm频率5khz

占空比随时间推移

不断下降,导致输出控制电压平均电压一直降低,最终导致buck ic fb端分压电位不断降低,导致输出电压一直不断上升,直到接近输入电压。

下面简单跑了一下局部原理图,输出经一颗大功率肖特基隔离后由r15和r24分压取样通过r18送到buck fb端,抛开其他外围时输出电压=1.25x(1+r15/r24),r25 c15 组成的简易pwm滤波网络使mcu输出pwm平滑成接近直流,通过r21耦合到r15和r24节点,pwm电压叠加到取样分压节点从而影响fb分压比,pwm输出占空比越高输出电压越低,这个就是此模块数控调压基本原理。
经上面的测试已经确认,mcu pwm输出部分也已经受损,mcu内部有程序基本无法维修(当然谁愿意出够劳务费我给你换单片机重新开发程序包修好)。

下面是输出电流采样部分,通过一颗合金电阻采样电流(低边采样),通过r14耦合到gs8331运放取样放大后送mcu 6脚电流取样,同时送358 1脚比较后指示cc恒流和转灯控制。输出电压采样通过r28 r29 c17完成,取样送入mcu 2脚。

恒流控制类似于这个图,下图少个电流取样放大,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比较器检测到电流超过预设值通过二极管拉高fb引脚电压迫使占空比降低实现恒流。这块儿板子上对应二极管是d5,关断是mcu通过d9输出高电平拉高fb端使降压ic停振。

358资料

gs8331资料

buck降压部分,xl4015方案,比较老旧的方案了效率不高,最大输出电流5a 电压36v,这个模块其实有输出防倒灌的,并非卖家声称的没有,通过d6 完成,d7 电感续流管。

d6 d7资料

buck资料

fb电压1.25v,因此最低输出在1.25v左右。

典型应用

死马当活马医,废‘除数控,直接改模拟电位器手拧吧,这个是成本最低的维修应急方案了

如下图摘除r25,c6位置焊两根线接100k电位器

如下图接好,这样在保留电压可调,电流可调,恒流转灯控制都有效的前提下能凑合用了。

下面测下12v输入静态,13ma,这个包含lcd背光的耗电。

输出调5v

输出带载4a,输入功率25.83w

输出压降较大(线比较细)输出功率19.415w,输出电压不在缓慢上升和不稳。大电流输出效率75左右是比较低的。

测下最小输出电压,1.24v左右,正常。

最高输出22v也正常,想更高输出可以换更大阻值的电位器。

凑合用吧

网友:
我的模块收到之后测试也是坏的,然后球球的作业抄完了,都整好了,感谢球球辛勤劳动,在这也做个简要的补充说明

修复的方法和主楼球球的说明一样,去掉R25电阻,然后在C6的焊盘上并联100K以上的可调电位器,用来调节输出电压。需要注意的是:C6这个焊盘有的有电容(我的模块有),有的原厂就没有电容(球球收到的模块就没有),直接并联电位器就行。改完之后模块的液晶屏幕显示的电压电流是不准的(MCU已经损坏),如果想看输出电压,可以在输出端并联一个那种小的数字电压表头即可。

模块上的这个3362电位器可以调节输出电流的大小,默认位置电流就在5A左右(我这个就是这样的),逆时针旋转电位器,电流变小;顺时针旋转电位器,电流变大。

下面做些测试,输入24V@5A

修复后的模块显示的输入/输出电压是不准的,不用再看它了

此时输出端电压最高能到22V(100K电位器拧到尽头)

输入30V@5A

输出电压调整为20V

然后电子负载的电流设置为3A(模块标称支持5A,有点担心,设置成3A不算太激进)

模块运行几分钟后,XL4015的温度有88℃,旁边的电感超过90℃,XL4015的效率比较低,转化的时候很多能量都以热量的形式散发掉了

再次设置输出电压为12V

电子负载设置电流为3A

运行几分钟后,XL4015温度有68℃,旁边的电感有76℃,这个温度水平还勉强能接受。所以说,这个模块用在小功率的场合比较合适,高压大电流的场合还是算了。如果有条件,可以给XL4015加散热片+主动风冷,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这个模块当初是13块钱包邮,自己合计也不贵买个玩玩,结果到手就是坏的,然后退款不退货。还好有球球前方开路,提供了修复方案,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用还是可以的,给球球的手艺点赞,哈哈

网友A:
汗啊!!!太长了没看完全文。

感觉就像,楼主空闲时间捡了一道难题练习了一下,有益身心健康?

网友B:
我也买了,昨天刚到货,还没上电呢

网友:
廉价d充电模块

网友C:
拧的其实也挺好,想给我的模块加显示了

网友:
其实这个模块做工确实还不错啊

网友D:
我买了一块,输入电压24V,显示输入19v,我不懂就放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啊!!!太长了没看完全文。

感觉就像,楼主空闲时间捡了一道难题练习了一下,有益身心健康? ...

肯定有损身心,毕竟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昨天刚到货,还没上电呢

没准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的其实也挺好,想给我的模块加显示了

我感觉按钮一下下按还不如拧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块,输入电压24V,显示输入19v,我不懂就放一边了

那应该也有问题,看来不是个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应该也有问题,看来不是个例~

我已经确认收货了,看了你的帖子,和卖家协商申请退款了,看来卖家也是一个讲究人

网友E:
有理有据,虽说暂时不需要,但就喜欢看大婶分析电路,比较涨知识

网友:
我前几天到货了,快递把电容压坏了,还没有弄。这个说不定也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确认收货了,看了你的帖子,和卖家协商申请退款了,看来卖家也是一个讲究人 ...

嗯 感觉挺讲究的,没二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理有据,虽说暂时不需要,但就喜欢看大婶分析电路,比较涨知识

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
看来是一批有缺陷产品而滞压了,大师没少花费时间研究,辛劳了!

网友:
借宝地求助------烽火HG680-KB电视盒子备份分区userdata长度是多少呢?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0132-1-1.html

网友:
手持同款故障模块来抄球球的作业

输出电压如果希望能达到30V的话,那个100K的电位器换成多大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