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感应电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4-03-05):
看电工维修家庭电路,经常用电笔测到几十伏到上百伏电压,说是感应电,基本没有安全风险。
我用电笔测了电脑机箱外壳漏漆处,也显示80多V电压,手摸上去有麻麻的感觉,也确实没有安全风险。
请问这种感应电到底是什么?

网友:
问度娘吖。。。

网友:
机箱是Y电容对地泄放

网友:
一个带电的物体与不带电的 导体 相互靠近时由于 电荷 间的相互作用,会使导体内部的 电荷 重新分布

网友:
触电分为触电电压和触电电流

网友:
可以想象成变压器 次级就是感应产生的电

网友:
安规电容释放的电,就像阻容降压原理,电流极小但有电!主要是用来接地短路高频干扰!不接地就成了漏电源!

网友:
你的电脑电源没接地,漏电了。。

网友:
要良好接地吧。

网友A:
预埋电工跟我说的:
理论上临建房都应该用电缆,就是那种包裹严实的
如果分包用了电线,还是那种散放进电线盒子里的,十有八九会出问题,什么乱跳闸,百伏以上感应电压,都是是常有的
按理说是不允许用的,但是分包才不理你个电工呢
于是我有幸见到了百伏感应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埋电工跟我说的:
理论上临建房都应该用电缆,就是那种包裹严实的
如果分包用了电线,还是那种散放进电线 ...

建房都要用电缆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