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掉漆 如何进行最简单的防锈?

楼主(2024-03-05):
门把手上方不知道怎来了个坑,对外观没啥要求,就想给这个坑简单的防一下锈。

不知道补漆笔和自喷漆哪个防锈效果好?   补漆笔鱼龙混杂 没什么牌子。   有人说指甲油也不错。

网友:
补漆笔好点吧,应该能防点

网友:
还是补漆笔  喷漆适合面积大一些的

网友:
补漆笔,点油漆进去,一次不要太多,干之前里面清理干净,干了后弄第二遍

网友:
补漆笔根据车型和颜色买

网友:
UV胶,或者硬化的指甲油也可以,补丝袜的不行,自动喷漆也不行,太阳一晒就老化没了。
你甚至可以弄一点结构较填上,耐候抗老化,可以顶10年以上!

网友:
这种补漆笔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强迫症的话,指甲油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车门处的这种小坑,都是旁边的停车位,有车停了之后,他的车门开门的时候撞到你的车,留下的痕迹

网友:
毛笔或者水粉笔,买一瓶自喷漆,拿个杯子往里面喷,拿毛笔涂上去补漆,不过最好是那个纸,先涂一些看看颜色对比。我就是没有对比,涂上去太鲜亮的颜色很明显。自喷漆比补漆笔的里面的漆好很多,而且如果你不怕不好看,最好是把这个漆的边缘拿砂纸或者打磨的小砂棒磨一下边缘生锈的地方,打磨后立刻涂漆,这样防锈效果最好。

网友:
稍微打磨一下有什么用什么,没那么娇气

网友:
这个厚度,像是有腻子吗?

补漆笔可能不会涂的那么厚吧。

我也买了补漆笔,一直没空弄,等天暖了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是用补漆笔

网友:
指甲油也能用几年

网友A:
补漆笔。
引擎盖崩了一个坑,比绿豆小一点,比米粒大一点,深可及底。
清洗干静,再用酒精遭受洗一点去油,补漆笔点一下,薄一点,等干透后再点,每次都薄一点。
然后封箱带剪个小洞,盖上,水砂纸打磨平整。完美。
快10年了,依然完好。
关键:
清洗干静;每次薄一点,干透。

网友:
指甲油和自喷漆晒几天太阳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漆笔。
引擎盖崩了一个坑,比绿豆小一点,比米粒大一点,深可及底。
清洗干静,再用酒精遭受洗一点去油 ...

这个每次 间隔大概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每次 间隔大概多久?

几十分钟吧,涂上,玩一会回来正好。

网友:
补漆笔最佳,清理干净,多补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补漆笔,分多次,最好气温高点。基本补齐后,用抛光蜡、划痕蜡打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