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680-KB电视盒子备份分区userdata长度是多少呢?

楼主(2024-03-05):
       烽火HG680-KB电视盒子拆机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426-1-1.html  一直闲置未用。
最近想刷机试试,用HiTool备份分区时发现userdata长度应该填多少为好呢?8192、 5734(8192-2458)或是更小些?

下面是putty跑码的分区信息

2G+8G

盒子硬件

网友:
一般都是算剩下的吧,不过这块不用备份吧,又不是做数据恢复

网友:
这个U不能耍游戏

网友:
用户数据就是以前的data分区,用你的emmc总大小减其他分区总和就差不多了,里面就是你装的app和app数据,也可以不备份,恢复出厂就格这个分区~

网友A:
你都进到uboot 了,可以用 mmc  查看下 emmc 总大小 (同样的8GEMMC, 扇区数都不一样的).

我一般备份是进ttl 备份全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进到uboot 了,可以用 mmc  查看下 emmc 总大小 (同样的8GEMMC, 扇区数都不一样的).

我一般备份是进ttl ...

第一次接触,很多都不懂!现查现学,照葫芦画瓢,下面的这样操作对吗?

mmc - MMC sub system
Usage:
mmc read <device num> addr blk# cnt
mmc write <device num> addr blk# cnt
mmc erase <device num> blk# cnt
mmc write.ext4sp <device num> addr blk# cnt
mmc bootread <device num> addr blk# cnt
mmc bootwrite <device num> addr blk# cnt
mmc rescan <device num>
mmc list - lists available devices
mmc bootmoderead <device num> addr size
mmc reg <device num>
fastboot# mmcinfo
Device: himci v300
Manufacturer ID: 15
OEM: 100
Name: 8GTF4
Tran Speed: 100000000
Rd Block Len: 512
MMC version 5.1
High Capacity: Yes
Capacity: 7818182656
Bus Width: 8-bit

网友B:
问个问题,我的盒子彻底砖了,用编程器刷了1+8g的同牌子的包,我的是1+4的问题出来了,跑码出错,不能开机,uboot可以打开就是跑码不停,怎么修改下分区呢,只有编程器备份的全字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我的盒子彻底砖了,用编程器刷了1+8g的同牌子的包,我的是1+4的问题出来了,跑码出错,不能开机 ...

菜鸟,还没有刷过盒子,这几天查了很多资料,仅备份这一关就卡住了!
关于改分区参考下面这个文章是否有帮助呢:
https://www.znds.com/tv-120989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还没有刷过盒子,这几天查了很多资料,仅备份这一关就卡住了!
关于改分区参考下面这个文章是否有帮 ...

这种二进制码不懂,实在不行就换8g字库了,正好有编程器全字库资料,直接编程器写省事多了这样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还没有刷过盒子,这几天查了很多资料,仅备份这一关就卡住了!
关于改分区参考下面这个文章是否有帮 ...

刚买了鑫工的t48编程器,如果有资料的话,还是编程器方便多了,这种的也不贵也就2百多点,就是座子贵点,我都是编程器飞线字库刷的,这样省的吹下字库了。短接晶振直接isp在线刷的,加上地线就4条线,就是慢点。

网友:
喜欢折腾的话,最好备份,已免变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很多都不懂!现查现学,照葫芦画瓢,下面的这样操作对吗?

这里也只能看到 总容量

```
7818182656

/512 = 15269888 个扇区
/1024/1024 = 7456MB
```

还是不能计算出userdata的大小. 因为第一个分区并不是从0开始,且分区不一定是连续的.

你都接TTL了,不如进系统 或 recovery 里面,直接备份 /dev/block/mmcblk0
当然uboot 也能备份,但是会比较繁索...

而且一般来说备份 userdata 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只能看到 总容量

```

        多谢!主要是不懂这些,看这个贴文(从零开始制作海思盒子线刷包_ZNDS刷机/救砖_ZNDS  https://www.znds.com/tv-1183724-1-1.html)而模仿搞的,但文中也没有介绍userdata长度4096M是如何来的,看作者很久不登陆论坛而无法求证!
       “而且一般来说备份 userdata 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userdata这一行可以删除,不出现在列表中吧

网友:
以前没整过这个,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userdata/cache   像你这个还有  sdcard
这三个分区是用户区, 保存系统设置和用户应用和数据的.
如果只是做救砖用,不仅无用且极占空间.
不备份的话,恢复然后进REC 双清/格式化 就可以了.

你用工具的话,不确定能不能删除,或许会影响分区表(
像 mtk 直接使用的gpt分区表,高通好像也是.
国产方案就比较混乱, 瑞芯微/amlogic /全志 等都有不一样的实现.
海_思方案我没有深入研究,不确定.
)

文字过不了审,只好以图片方式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data/cache   像你这个还有  sdcard
这三个分区是用户区, 保存系统设置和用户应用和数据的.
如果只是 ...

“userdata/cache   像你这个还有  sdcard”------13楼这个图是链接贴文中的。1楼图是我盒子的,没有sdcard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我的盒子彻底砖了,用编程器刷了1+8g的同牌子的包,我的是1+4的问题出来了,跑码出错,不能开机 ...

EMMC 芯片 版本太低, 换一个 emmc5.0/5.1 的就可以。

网友:
这盒子配置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