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接脉冲点火器问题请教

楼主(2024-03-05):
燃气灶左边每次要手动点火,因为买不到底部15线的控制器,几家都不卖,说不是一个牌子的。

正好家里有2个1.5v的脉冲点火器,想拆一个用来接在燃气灶里面,左边打火时自动通电,火点燃后自动断电。但是不知道接哪两根线,定时线,微动开关,电磁阀,如果排除这几个,不知道接在哪里了,请前辈指点,谢谢,我只是业余爱好,喜欢拆各种东西。
-------------------
顺便说下燃气灶故障:右边正常,左边异常。
1、左边脉冲声音很小,点不燃(能用买的点火枪轻松点燃),但是偶尔小火就会熄火(多次调节过风门,目前正常了),更换过两个温度感应针,不知道是不是左边电压低的缘故。
2、左边换过几个脉冲点火针声音都很小,右边正常的针拔下来插左边声音也很小(右边声音大,也调节过点火针和贴片距离,螺丝刀放上去声音也小)。

网友A:
要把右边正常的针连线一起放左边来试,大概率左边打火针以外位置有漏电

网友B:
火花小试试清理一下点火针和周围的氧化的地方

网友C:
这种灶有点儿费电池,着火时,电磁阀一直供电吸合才供气,所以费电,我直接用的铁锂,也可以改220转3.3的电源,再也不用电池了

网友:
通用燃气灶点火器+点火针+熄火探头一起换了也没几个钱

网友:
换脉冲点火器器。。。。

网友D:
点火器+点火针+熄火探头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灶有点儿费电池,着火时,电磁阀一直供电吸合才供气,所以费电,我直接用的铁锂,也可以改220转3.3的电 ...

嗯,定时功能每天会用多次,我用很长的一个5v电源,加了一个电阻,鳄鱼夹夹上,用了一年挺好使,以前半年左右要用一对南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火器+点火针+熄火探头一起换了

主要是想保留定时功能,因为每天要用很多次,炒菜,熬粥,做馒头,煎药,煲汤等都要定时的哦,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右边正常的针连线一起放左边来试,大概率左边打火针以外位置有漏电

谢谢,“一起放左边”是什么意思?我把右边点火针换到左边,声音也超级小电弧也很近很小。不知道我这样测试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小试试清理一下点火针和周围的氧化的地方

谢谢,我是全部两个炉头都拆开清洁的,右边点火针换到左边测试也会电压很小声音很小,用螺丝刀测试也一样小。

网友E:
这是红外灶吗?

网友F:
为了安全,还是把灶整体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安全,还是把灶整体换了吧

我拆后清理过很多次了,还放了蟑螂药避免蟑螂。如果实在不行,手动点火也不麻烦的,只是喜欢鼓捣电器,这个燃气灶拆了至少10次了,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清洁看看是否有小强,同时看看里面结构,电压等,当然也用手摸过,上万伏脉冲和打火机感觉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红外灶吗?

是的,防风,不黑锅,有定时功能,火力感觉也不太大,不过有客用大柴火,平时炒菜煲汤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