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PAPAGO P10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4-03-05):
行车记录仪按键不灵了,按不动,拆开看看能不能换修。这个记录用了五六年,之前也是用的PAPAGO的另一款,都是死贵,近两千元的价格,但是帮我解决了两次纠纷,算来也值了。

先上论坛神器,积分换的,在此感谢论坛

记录仪,拿在手上时感觉还是挺干净的,不成想这一拍照显得这么脏,抱歉,装回后擦洗的焕然一新。

型号

右侧电源、数据接口

拆下螺丝,撬下挡板

左侧存贮卡插口

卸下螺丝撬下挡板

分离开来,内部空间很大,但没有折腾的必要

主板

撬开前面板卡扣,就可以分离主板与前面板了

拆开后试了一下按键,非常灵敏,没坏,估计是按压导致硅胶按键帽位移,小心对齐安装后并无任何问题,维修帖变成了拆机帖

三枚超级电容,应该是串连的,已经失效两三年了,也懒得换了,有事时停车先不要熄火,保证最后一段视频能存贮,就没有任何问题的,每段视频两分钟

内外螺丝全部是一种型号,方便

楼主:
哪位朋友有闲置的超级电容,容量稍大一点的,能支援三枚的话,就再拆开换一换,内部空间确实够大的。

网友A:
2000块钱的产品,居然有飞线??

网友B:
这个也是时兴了一段时间的好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块钱的产品,居然有飞线??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时兴了一段时间的好品牌

台湾的牌子,当年赞助了某地叔叔们执法记录仪,一下子就火了,同期其它牌子也就三五百元,对比之下效果好那么一丢丢,鬼打昏了头买了这个牌子,还一买再买。

网友:
法拉电容能用几年?跟电池比谁的寿命长

网友:
2000大洋好贵了

网友:
超级电容X宝上面有卖的

网友:
主板上面有个飞线,看上去像是出厂就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有闲置的超级电容,容量稍大一点的,能支援三枚的话,就再拆开换一换,内部空间确实够大的。 ...

你这个型号是取消了gps模块的,故空出来的空间大

网友:
做工还是挺规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型号是取消了gps模块的,故空出来的空间大

确实,少了GPS模块腾出好大空间

网友:
十年前同事的同款也是按键同楼主一样,我拆开搞好后按照同芯片和内存的也用超级电容的才七百多。

网友D:
安霸主控 当年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霸主控 当年的神器

要不然怎么会卖那么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然怎么会卖那么贵呢

不同后缀性能有区别,LA35最差,LA50一般,LA75最好。海思Hi3559a也很贵,凌通全志凌阳质量差,联咏性价比高。

网友E:
行车记录仪里面都用超级电容,不知道有什么好处,这种超级电容网上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车记录仪里面都用超级电容,不知道有什么好处,这种超级电容网上有卖。 ...

好处是安全。

网友:
买几个法拉电容换了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