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把手持扫码收银机 WALKPOS 型号:WQ3

楼主(2024-03-05):
一个很老的样品机,还能开机,拆了看看里面长啥样

拧掉螺丝,拆散

得到一个电池

夏新的4g模块,不知道这是哪个夏新

这个wifi模块

wifi模块特写

屏幕特写

屏幕排线

按键是锅仔片

主板全貌

这是个储存器

gsm天线

摄像头和补光灯

整个主板没有看到充电管理芯片,4g模块把按键,屏幕,充电管理全集成了,这个夏新还不错
end

谢谢大家围观!

网友A:
拆开后再装回去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再装回去就不能使用了

大概率是,之前拆过拉卡拉,拆了就锁死。

网友:
手持收银机和刷卡机应该差不多,电池倒是挺耐用

网友:
这个机器只能扫码吗?不是p0s机?看起来没插卡和刷卡的位置。是不是超市的扫码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再装回去就不能使用了

装回去干嘛,留下电池,垃圾桶才是它的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之前拆过拉卡拉,拆了就锁死。

好多收银设备都有防拆检测,拆过之后要重新激活启用,

网友:
防拆的吧,拆了可就不能再用了。

网友:
只有电池有用,正品电池,质量挺不错。

网友:
挺复杂的,做工相当哇塞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好,电池也好。

网友:
无线的,这个高级

网友C:
别仍呀,给我不好么啊

网友:
就esp模块和屏电池还有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仍呀,给我不好么啊

好像还有一个在废品堆里,你要我挖出来给你

网友:
WiFi模块和电池都可以拆下用了

网友:
这个POS还不错
该有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