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松下S505,看看这个炒得价高又热的机怎么样?

楼主(2024-03-05):
不知道CD随身听到底什么机型好听,太老的机器又不想收,价贵又难保养性价比不高。听说松下的S505被炒得很高,传得很神,且手中有几台松下机的光头与它通用,确实耐用。前几天看到某鱼上有个外观垃圾,价格还算不太离谱的S505,卖家描述:无拆无修,通电有显示,碟转几下就不动了,看着背面成色较好,电池仓干净。赌赌运气,我手中还有个S505可用的备用光头,于是这台机就到了我手上。开拆:

网友A:
CD机是情怀,听听歌,手机用蓝牙就够了。

网友:
喜欢折腾的玩一下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B:
现在还能找到cd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找到cd片吗

不少日本专辑还在用cd发行

网友C:
松下早期的随身CD机音质不错 ,索尼的也不错,只是索尼的音染太重,本人更喜欢松下的。楼主这个是91年旗舰机,比我的97年次旗舰音质应该更好些吧

网友:
打理后看着挺舒服的

网友:
擦一擦这么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D机是情怀,听听歌,手机用蓝牙就够了。

有设备,CD的音质是蓝牙不能比的,那是真能听出差别

网友:
我的扔一边,通电没反应了

网友:
CD的音质是蓝牙不能比的

网友:
这种塑料外壳的就怕内里没坏,外壳老化脆化了。
曾经也想找几个CD机玩玩,最后想想又大又脆弱,断念了。

网友:
是情怀炒操,普通人手机+有线无损直出就行了。手机蓝牙5.3都是有损的。

网友:
换个光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设备,CD的音质是蓝牙不能比的,那是真能听出差别

蓝牙的音质确实一般,追求高品质音乐还得C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早期的随身CD机音质不错 ,索尼的也不错,只是索尼的音染太重,本人更喜欢松下的。楼主这个是91年旗舰 ...

嗯,97年头次去日本在秋叶原免税店买了一台CD随声听 ,型号不太记得了。放在家里好多年都没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