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造一个毛球修剪机,差点翻车

楼主(2024-03-05):
家里需要一个衣物毛球修剪机,当然选了个最便宜的插电款,准备到手后改造成充电款。

看商家图片和买家晒图,插电款的侧面有TYPE-C母座,配一条A-C线,妥妥就是充电款没装电池

到货后一看就心凉一半,电源线和机身是一体的

电路板是为插电款定制的,根本没预留充电电路的位置

还好外壳不是定制的,拿个18650比划一下正好放得下

突然发现去掉电源线以后,尾部的预留孔正好放得下TYPE-c母座

外壳是通用的,没有另外开模

电路板的另一面,只有一个按键开关,防止在没装网罩时启动电机

**********************************************分割线*********************************
然后是自己做充电电路吧,打印4054的电路图

找一块SOT-SOP转接板放置4054

找来元件一通焊接

接上电池测试,不亮灯

就这几个阻容原件,测试都没有问题。无奈换个4054吧,这次亮灯了,但是充满不灭灯
陆续换了3个4054都有问题,拆了一个感应灯的4054搬过来,电路终于正常了,看来是买到了假货4054。

*********************************************继续分割*************************************

前一阵子经坛友提供线索,淘到几款TYPE-C母座电路

从左至右:有下拉电阻 有充电IC 无过放保护; 有下拉电阻 有充电IC 有过放保护 ; 有下拉电阻 无充电IC 无过放保护
相关评测见@8139 的帖子 9块9包邮的72个C口充电+保护小板测试,另外还有打妖怪掉下来的两个币

最终选定中间这款,开始焊接电池

放进手柄中,手柄尾部放了黑色的高密度泡沫,用于夹持充电电路板

看看效果,没问题,打胶固定电路板

尾部要打孔露出充电指示灯,没想到电钻没电了,打成了盲孔

就这样吧,插上充电线看效果还可以

修剪机工作时有个绿灯指示

改造完成,收工

网友:
这个尾插充电,改得好。

网友:
你别说啊,我觉得那个孔打得恰到好处,又透光又不会进灰。C口的小板简直就是为你这个毛球修剪器定制的,尺寸合适的不能再合适了

网友:
壳子挺大,电机却挺小

网友:
这玩意去毛球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厂家估计就有type-C口的,所以模具通用,不然打孔也是麻烦事。

网友:
无心插柳柳成荫,盲孔效果不错。

网友:
盲孔效果不错

网友:
改装完就像没有改装的充电款。完美。

网友:
改得很好啊

网友:
看来就是换个电路板、加个母口的事情,楼主替厂家做完了

网友:
尺寸真合适

网友:
大红袍啊   太奢侈了

网友:
我也有个,有个保护开关,拆后断了卡扣支撑,回头直接连起来,把它恢复用起来,随便说下楼主这个价格很哇塞。

网友:
改的不错,直接升级了

网友:
这一通改造如果算人工成本的话,估计比买现成的还贵。不过纯属爱好就不能这样算就是。

网友:
这玩意儿一年都用不上两次吧?哪有那么多毛球需要修剪的?难道都是买的劣质货?

网友:
还是要自己动手,我买一个那种桶装水的抽水器,充满电只能用不到1个星期,拆开看,是1个14500,估计300mah的,我直接换了个18650,3500mah的,这下2,3个月才充一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