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磨一磨表针的支撑座 解决卡滞问题

楼主(2024-03-05):
因为需要电阻100K档位,才发现手里几个指针表都是最高10K档位,于是到鱼池子里买了一块天宇MF47C,(如果不是严格测试,且是慢慢变化的信号,我喜欢看指针摆动)到手发现指针略有卡滞,就是测量时指针停稳后,轻轻敲一敲它,指针还能移动一点点,不想调整表头了,也不严重,设置个脉冲信号直接来个自动磨合。

网友A:
这个我买了,辣鸡货。

网友B:
怎么图片也有脉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图片也有脉冲呢

GIF脉冲。

网友C:
国产表沦落为凑合用的程度。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D:
会不会越磨越卡

网友E:
我就用机械表,不是情怀,主要是便宜。

网友F:
我的S470PRO,好像我的手带电一样,手从屏幕划过指针也大动一下

网友G:
这个方法不错,但估计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S470PRO,好像我的手带电一样,手从屏幕划过指针也大动一下

那是表壳带静电了,用湿布擦一擦,或者用离子风吹一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不错,但估计时间长

不着急,当个桌子上的摆件看着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越磨越卡

长久不知道呢,看着玩儿吧,现在感觉有点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表沦落为凑合用的程度。

也不是,对我而言,有时候在批量检测时,做个定性测试比数字表舒服,特别是有多个测试点需要观察时,看个指针位置比看清数字要容易和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买了,辣鸡货。

指针能摆动的基本一致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用机械表,不是情怀,主要是便宜。

同级别,数字表更便宜啊,您还是有那情怀的。除了这哥帖子里我给别的坛友回复我用指针表的目的,我用它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测量电压不用装电池,任何时候我只需要给我的测试对象上电就能进行测试,也不用考虑它开关机,当然,我也是还有那么一点点小时候用指针表的念想。

楼主:
幽默的坛友啊,我记住这个词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图片也有脉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级别,数字表更便宜啊,您还是有那情怀的。除了这哥帖子里我给别的坛友回复我用指针表的目的, ...

指针表有指针表的优点,我买了六七个80年代,70年代的指针表,比较新的也用几个,加起来十多个指针表,数字表用按键的,四位半的,台式表一个四位半的,两个五位半的,示波器几个,现在剩下一个,手持电桥一个,维修电源3个

网友:
买的外磁的,还没发现有问题,偶尔用用,大部分时间当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