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S457内阻仪,最合适的壳子是哪一款?请推荐

楼主(2024-03-05):
最近这款内阻仪很火,也跟风撸了一个,看坛友用的蓝色盒子(100*68*50)挺好看,也撸了一个,但是到手一对比发现大了好多,不想搞这么大,坛友们有小一点的合适盒子可以推荐的么?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23101244248

楼主:
量了下内阻仪的尺寸是80*42*26,有一款防水盒85×60×35的尺寸刚好,但是盖子那头小了一点点,放不下

网友A:
那就不用盒子了呗,直接在t457上打孔,放个开关,软包电池,C口和航空插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用盒子了呗,直接在t457上打孔,放个开关,软包电池,C口和航空插还是没问题的 ...

感觉还是加个盒子好点,关键尺寸合适的太难找了

网友:
开局一张图 其余全靠编 又水了一帖啊!!

我用的是100X68X40 正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加个盒子好点,关键尺寸合适的太难找了

那就像我那样用亚克力板粘一个吧

网友B:
这内阻仪准确度怎么样,考虑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内阻仪准确度怎么样,考虑入手一个。

看坛友的测试对比,精度足够用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94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内阻仪准确度怎么样,考虑入手一个。

在没了达文西的现在,这个表头属于综合性价比最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像我那样用亚克力板粘一个吧

终于找到了一款合适的盒子,1块5包邮,颜色也很匹配,大小也合适:

网友C:
如果你是用18650电池供电,那就还得要那个大盒子。如果用手机电池,或者把表头削去半截,才可以考虑小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用18650电池供电,那就还得要那个大盒子。如果用手机电池,或者把表头削去半截,才可以考虑小盒子 ...

电池撸这种,然后换掉小夜灯里的小电池,小夜灯里的正好给内阻仪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045-1-1.html

网友:
个人觉得100*60*25盒子合适(就是坛友esp888给盒子后背背个电池盒当支撑那款),电池小点放盒子里面,长宽高比例顺眼,厚了显得笨重。

网友:
我也在考虑与楼主同样的问题,来学习和参考坛友们的推荐。

网友:
不管哪个盒子 都要手动开孔

网友D:
现在还有车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车上吗?

淘宝直接搜型号,比夕夕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