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电容的吸附效应

楼主(2024-03-05):
看到坛友的测试电容吸附效应的帖子,我也仿制了一个,因为很想测试一下7081里面的积分电容。结果测试了几只100nF的电容数字都是负值,颠倒表笔或电容两端仍然还是负值,难道我这电容没有吸附效应,都是吐附效应。测试用的是7081,换成34401负值更夸张。找来一个470nF的电容测试,有时偶见正值马上负值。哪来的负值呢?感觉是表的偏置电流在给电容充电。那么为什么470n的电容会有一闪现的正值呢?考虑可能是容量大吸附系数大吧。能否让正值更大些呢?试着把放电时间改成几秒钟,让电容吸附效应恢复的更快些看看,结果得到比较满意的图形。
100nF的还是不好,放电时间继续减小到1秒、0.2秒,这回波形还可以(如下图最好时),但时常出现怪异图形。难道是继电器接触问题,随后把继电器的双刀幷连使用,还是一样,改变继电器切换时序和时间也没改观。
折腾了一天没有任何进展,也许是容量小的电容不易测试吸附系数,本打算放弃继续测试,网上收索到一篇文章,介绍电容的吸附效应测试,充电1分钟,放电1秒到10秒钟,然后静置1分钟,再测试电容的吸附效应恢复值。马上按此法试验,果然好用,再也没有出现怪异图形,而且多次先后重复测试一致性非常好。先把部分记录的测试结果供大家参考。

附带把临时搭建的电路板图和电容的D值也附上。

网友A:
费心费力的搞了,但是我看不懂,实际有什么应用?

网友B:
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万用表没开高阻输入?

网友:
这是给电容做心电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万用表没开高阻输入?

都是大于10G欧的输入阻抗了。

楼主:
后面的图形是充电1分钟、放电1秒、静置1分钟、测试10秒钟的重复循环测试图形。图形高度就是吸附电压值。

网友C:
老王出手非同凡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心费力的搞了,但是我看不懂,实际有什么应用?

好的积分电容表的线性好啊,翻转误差也小啊。上张刚测的翻转测试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王出手非同凡响。哈哈

哈哈,没有事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