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这中看不中用的也拆了

楼主(2024-03-05):
上次那个充电款的没拆,也把它拆了见上一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883-1-1.html

网友:
这是去毛器?

网友:
这个玩意儿值得加电机控制电路吗?

网友:
位置挺大的可以换成18650

网友:
刮胡子刀吗?

网友:
看上去好简单

网友:
去毛球的?以前貌似很便宜

网友:
可以再补几节电池

网友:
加大电池容量试试

网友:
再并上一节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电机很大

网友:
看上去挺好好

网友:
这是什么神奇宝贝?我猜它是电吹风

网友:
这个剪毛球的,改也也只能改一下续航

网友:
看电机转轴都偏了,是不是因它才拆的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