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使用ATX电源制作超级电容充电器

楼主(2024-03-05):
前段时间从闲鱼买了8个超级电容,每个是2.7V3000F的。使用6个串联组合给汽车启动用,做好了一次也没用过,放到后备箱里边做应急备用了。还剩下2个,想着充电玩一下,试了很多种方法,基本接上电源通电后开关电源就保护关机了,充电电流太大了,只能接一个灯泡慢慢充,从0V冲到5V要半个多小时。后来又从网上买了个大功率的电阻,是0.1Ω100W的,然后接大功率开关电源可以充电了。但这种方法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充满,每次还要用万用表测量,非常麻烦。于是使用电脑的ATX电源做了一台专用的超级电容充电器。
电路功能:
1.接上电容后通电会自动开启充电,不用手动短接电源里边的绿色PS-ON启动线。
2.充电会有蓝色LED灯光指示,同时风扇会启动。
3.充电限制电压5.1V,充满自动停止,转入待机状态。此时风扇停转,指示灯熄灭。
充电效果图和原理图如下:

以下是制作过程

这个是刚开始做的,使用了一个大功率电阻,0.1Ω100W,然后加入了充电指示电路,如下图

但是这个电路有如下几个缺点:
1.充满不能自动断电。虽然指示灯在充满时会熄灭,但是不能自动断电,电容器有充坏的风险。
2.充电不方便,每次还要用夹子来回切换,充电一次非常麻烦。
3.充电的功率非常大,电阻很烫,根本不敢用手去碰,温度怕有一百多度了,不注意容易烫伤。
于是找了一个电脑ATX电源,想着怎么改造成超级电容专用充电器。

电源是七喜电脑大水牛300W ATX电源,台达电子生产。5V电流22A,我的这两个电容是串联的,2.7*2=5.4V,充电到5V比较合适。

拆开电源,拆掉多余的线路,只保留5V输出,也就是 红-黑 两组

将大功率电阻使用704硅胶粘到EMI电感上面。有同学会问,为何不改成恒流,还要加电阻。这个电源是DNA1002D+UC3843方案的,控制板在侧面,非常难以改动。

先使用电位器调节,试验找到设置的电压位置,然后测量出阻值,使用普通电阻替换。

接好电路,然后粘到整流桥的散热板上。

整理一下接线,使其看起来美观一些。大功率电阻放到这个位置,有利于散热,充电产生的热量会被风扇快速带走。

里边安装了一个蓝色的LED指示灯,关灯时能够发出幽蓝的灯光,增加点科技感。

充电时功率,128W

充满自停,电源待机功率2.3W
谢谢观赏,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网友:
不错电路挺简单的

网友A:
你这电压控制不太靠谱,容易飘

网友B:
5V哪,直接用手机充电器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压控制不太靠谱,容易飘

试过了,很稳定。电位器调试完成后使用电阻替换了。温度漂移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哪,直接用手机充电器行不?

会保护停止输出,就算不保护,充电得需要一个多小时吧

网友:
如果装个电压表头充电过程会更直观一些。

网友:
充满之后,靠电容维持继电器吸合?放到一定程度,又开始充电。

网友C:
电容器一直有充电电压,应该不会对电容器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充满是否断电,应该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器一直有充电电压,应该不会对电容器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充满是否断电,应该无所谓的 ...

如果设置5V充电,快充满时充电电流会很小,充满会很久。所以最好设置高一点电压来充电,这样充的快,就需要充满断电了。

网友(2024-04-20):
2只2.7V/3000F超级电容,充电限制5V电压,这也太保守了,但楼主的技术和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烂尾的点焊机应该动动了

网友(2024-08-13):
设计的不错!不过还是用维修电源恒压恒流充电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