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机顶盒/电视盒子时间不同步时间/不对不准的问题的参考方法

楼主(2024-03-05):
很多遇到过机顶盒时间不会同步的情况,主要是以下几种情况导致的
1、有的IPTV机顶盒的服务器设置的是当地的内网地址,改网络盒子后就连接不到之前预设的服务器上了,故无法同步时间。
2、有的盒子,在设置里没有瞩时间服务器的地方。
3、有的固件有时碰到未知原因或精简过度。
4、很多情况是部分桌面不按常规模式,走的是服务器网络问题,没有时钟电路系统时间计时,导致固件本身有这个漏洞没有被暴露出来,当更换桌面的时候才会发现有这个情况。
归根到底是固件本身没有优化到位,没有搞好时钟服务器设置的原因。

提供以下三种解决思路供参考借鉴:

方法一:

简单方法,盒子要开启root才行的,如果你的机顶盒没root的话,参考其他方法。
==============================================================
1,下载软件:clocksync
2,用U盘或者系统自带的“文件快传”功能传送到机顶盒并安装。
     ( 举例是当贝桌面,自带文件快传”功能)
3,安装成功后,打开clocksync(可遥控操作),右上角,点击“同步”
4,此时系统自带root的软件需要获取该app的权限,点击同意即刻。

方法二:
此方法针对会简单修改固件即可操作:

~~~~~~~~~~~~~~~~~~~~~~~~~~~~~~~~~~~~~~~~~~~~~~~~~~~~~~~~~~~~~~~~~~~~~~

找到开机脚本,一般在etc目录 .sh 的文件就是了(只有是可执行的 .sh 文件一般都是可以的)

关键点:
把执行命令 busybox ntpd -p 114.118.7.163 -qNn    写入到开机脚本(最后一行)等待执行即可!
~~~~~~~~~~~~~~~~~~~~~~~~~~~~~~~~~~~~~~~~~~~~~

方法三:

此方法针对会简单修改固件即可操作:
固件不能同步时间适用,获取网络时间,强行同步盒子时间为网络时间,系统需要有curl;
用法:文件添加到系统给权限,联网后执行一次;或将下面内容添加到系统其它自启sh;

三种方法获取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kXlLVokUyRKSCRyoRNugA
提取码: 2233

声明:仅供内部测试和技术交流使用,任何非法商业使用及商业利益冲突带来的法律纠纷,与本人无关,本人概不负责,请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谢谢合作!刷机既有乐趣也有风险,请慎重选择,一切源于刷机造成的后果自负,本人概不负责!

补充内容 (2025-7-14 12:36):
新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eFVrRl6n89dwRaMf_1xgA
提取码: qvbt

网友:
想到我的电视盒子,不接电源不出人,接了电源直接短路电池

网友:
确实时间好像要慢一些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有时不同步,有时自己又会好。

网友A:
小白还是不会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还是不会搞的

这也不是小白该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