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酒店扫码充电器

楼主(2024-03-05):
酒店扫码充电器,输出5V/2A稳稳当当

网友:
这个表不错啊

网友:
破环公共设备

网友:
看起来还行呀,这个还需要破一下吗

网友:
需要破解吗

网友:
得先扫码缴费才能使用,所以从来没用过。

网友:
扫码得到密码记下,为A,即使通过,也跟客服说不能充电,客服会再给B,同样操作得到C,D....;一般存有4个密码,轮翻使用。为了省钱也可穷举大法。

网友:
把控制板剪掉扔了5v直接接一个usb母头应该就可以实现用电自由

网友:
感谢拆解,一直不敢用这种充电

网友:
收费的挣钱工具,遥遥领先。

楼主:
控制盒里飞条线,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已经破解了,负极连线了,不扫码也能有输出了

网友:
关键是玩着手机时,充电速度赶不上耗电,电量还是往下掉!快充的时代,它就过时了!

网友(2025-03-07):
怎么不研究一下怎么避开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