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21年12月份没事做了几条硅胶定制数据线结果不支持开启MAX充后面改回了

楼主(2024-03-05):
21年12月份没事做了几条硅胶定制数据线结果不支持开启MAX充后面改回了

当时做活动,双十一,双十二都有活动,买了3组5芯线,其中两组是硅胶的,一组是普通的5芯线。
怀疑是TPC的头子有异常,带CC可以激活小数点,但是充电电流在0.45A,反正就是乱的不行。
最后4芯TPC的头子有活动,买了4个回来全部替换了。USB的5芯不影响,换成4芯后满载18W充电。

网友A:
  焊点都挨住了,不怕短路?

网友B:
线看起来好粗呢,为什么不支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看起来好粗呢,为什么不支持呢?

估计是需要E-Mark芯片才行

网友:
线皮太厚...焊点太紧....

网友:
估计是需要E-Mark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看起来好粗呢,为什么不支持呢?

小米金标是私有协议,除了USB的四线外,还有一个特殊触点,实际是五线。   而且有解码片在C口。

网友:
这成本上来了

网友:
外皮是硅胶线,内芯不像,绝缘皮都被烫变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需要E-Mark芯片才行

应该是,没有芯片或第五触点,最高只能激活QC协议。。

网友:
经常在b站看螺丝不刀和镜片600度的制作数据线的视频,感觉这焊油放少了,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网友:
这个真粗啊

网友:
DIY的线不错,比成品线好多了。

网友:
线有点粗了,好担心会短路

网友:
数据线做得很好。

网友:
线看起来好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芯片或第五触点,最高只能激活QC协议。。

传统5芯线部分6A充手机会支持。。小米它酿的需要自有协议芯片,那时候一个芯片要10块钱。。现在便宜了,可能5元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都挨住了,不怕短路?

我也怕短路,所以最后一图用了高压绝缘软硅脂。。事实证明没用,最后换成4芯的C口,23年7月开始用到现在,一切正常。就是黑色不是硅胶的线线皮可能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