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厦门少创科技199档继电器点焊机开箱试用

楼主(2024-03-05):
之前买了一个迷你无刷角磨机,一机一电,有时候不够用,为此要组装另一个电池组,又为此特意买了一个点焊机。

本来在PDD拍了一个MOS管的点焊机,先用后付款的,卖家已经发货,突然又看到一款继电器式点焊机,说是没有炸管的顾虑,于是联系卖家,说到时候拒收吧,后来卖家自己让快递退回了,浪费邮费,颇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继电器式点焊机,按使用的电源,分了几种:电瓶/超级电容、启动宝、航模电源。因为18年组装了一个应急启动电源,所以就拍了个启动宝型的,6平方线,95大洋,不带亚克力保护板的少10块钱。

包装紧凑。

说明书印刷得不错。

全套

10AWG硅胶线,线径相当于6平方的?还有10平方和12平方的。

EC5插头,启动宝也要是配套的插座才能用。

拆包后的全家福。

12V 500A的继电器,好像是车用的吧,紫铜接线柱,直径约8mm。

控制板正面。小巧的数码管,编码开关。

控制板反面。简单极了。

组装好了。

哎,怎么感觉好简陋,半裸啊!

楼主:
【续】

18年做了一个应急启动电源,控制板是软包电池鼓包坏了,拆了好的控制板,嫁接过来。

启动汽车毫无压力,2.4排量的也没问题。

用了三片日立1280120三元锂电,充满电后放了几年都没事。5.5Ah,60C放电。

连接好电源,拿卖家送的镍钢片和罐头盒试手。镍片厚0.1mm。

点焊机有199档,调到4,焊得不牢靠,一扯就掉。第一次用这东西,点焊笔和铁盒之间冒出的火花把我吓一大跳,差点把点焊机扯到地上去。

调高到6档,焊的牢靠了

调到10,乖乖,好像融了。

手撕成这样了

前几天在康康店买的SONY VTC5A......

充满电

又买了一个12.6v B款电池包套餐,8.5RMB

镍片厚度0.2,档位适当调大点,调到9,一次成功。看来日立的这个三元锂电给力啊!

底部,改了一下送的镍片,不然保护板的线不好接。

还有个贴纸

成品

切1.0mm的方钢,动力比原配的强太多了。

OK.收好。

网友A:
看看点焊效果如何?

网友:
机械惯性咋解决...感觉精度是个问题...用久了还得担心触电粘连....

网友:
够壮实,看着眼搀。等点焊效果…………

网友:
效果如何不来几个电池点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点焊效果如何?

第一次用点焊机,效果好像还可以吧?

网友:
效果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继电器式点焊机,看焊点不错。

网友:
点焊效果不错。继电器直接控制低压大电流的少见。

网友:
感觉继电器的还是没有模式管的精准

网友:
大电流 继电器要好的 不然不经得用

网友:
我用的六管mos控制板,60大洋,也还行

网友:
之前我也想买的.用了优惠券.大概70左右的样子. 后面发现打板开心果的更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

18年做了一个应急启动电源,控制板是软包电池鼓包坏了,拆了好的控制板,嫁接过来。

黑色的那2个螺丝. 我看别的用铜板连接.比pcb过流能力更大

网友:
有个疑问,多次使用后触点接触电阻怎么样?几百上千安的电流,接触电阻影响很大。

网友:
这种继电器是汽车启动用的,耐用性不必担心,没听说过谁的汽车需要经常换启动继电器的。

网友B:
这个好,能焊铜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能焊铜片吗?

这个要求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