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惠普DeskJet 2132喷墨打印机

楼主(2024-03-05):
前两天单位反馈一个喷墨打印机故障,其中还有一些问题,领导的去看看吧,管他什么问题大不了坏哪里换哪里

故障简单,拆机清理了一下,所以就发拆机区吧,来个全图

进去后看到打印机通电都正常,使用者自己就知道换新墨盒了不识别,旧墨盒识别(旧墨盒没墨了,不能打印)
这一听就知道墨盒故障,前段时间折腾了几个喷墨打印机的

想着把这个打印机的芯片数据读出来,就说拿过来看看
这个机器比较好拆解,就在进纸口有两个螺丝,在前面出纸口上面有两个螺丝拆掉从后面一拿就分开了,之前在鱼塘收了一个
清理的很干净放老家用了,所以这个就很熟悉,看看内部结构,喷墨很简单,问题也不多就是耗材贵

打开之后依旧很多废墨就直接清理一遍,主要清理左边和右边的废墨,我一般是用卫生纸沾点水慢慢吸出来的
右边可以把螺丝拿掉直接把里面的棉块拿出来用水洗

看看我洗的还干净吧,基本上都白了,先用水洗两次,在让棉块吸水后用卫生纸包住挤压,反复2-3次就跟新的差不多了

看看核心技术,主板,也是为了留个图,免得线不知道往哪里插了

这个打印机芯片用的25Q16和24C06(好像是的,已经装上了),我把25Q16拆下来读了两次没有成功,飞线读的一边线飞反了
当时好怕芯片挂了,如果芯片挂了就要换主板了,赶紧上机测试,发现正常使用,想着算了吧,不读了

再去领导那里拿个新墨盒装上试机,正常使用

总结:其实就是新拆开的墨盒坏了;分析可能是手摸到芯片或者喷头被墨染污了之类的原因,还用橡皮擦过芯片依旧报错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能折腾的能用。

网友A:
2010年,老古董了

网友B:
家里的TS308墨盒喷头堵了,清洗不行,深度清洗也不行。搜了一下,买了个小东西,把余墨抽净,往墨盒里灌热水,洗干净再灌墨,不行,灌酒精洗也不行,只好买了个新的。不知道坛友有没有绝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TS308墨盒喷头堵了,清洗不行,深度清洗也不行。搜了一下,买了个小东西,把余墨抽净,往墨盒里灌热 ...

这种就没必要了,花的精力太大不值当,而且这种即便能用效果也不好,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0年,老古董了

这个打印机就是我给他买的,2019年10月份买的,能打彩色,打的不多,还可以,墨盒报销不考虑成本

网友C:
喷墨不改连供方案

网友:
一不小心 就弄一手墨水

网友:
喷墨机不如激光机方便

网友:
时间用的够长的。

网友:
太费精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TS308墨盒喷头堵了,清洗不行,深度清洗也不行。搜了一下,买了个小东西,把余墨抽净,往墨盒里灌热 ...

喷墨的弊端

网友:
墨盒的芯片能换吗?坏了就报废了

网友D:
这个HP的喷墨是容易坏,我都坏了2台了。后来换了爱普生的连供,一了百了。

网友:
不用喷墨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TS308墨盒喷头堵了,清洗不行,深度清洗也不行。搜了一下,买了个小东西,把余墨抽净,往墨盒里灌热 ...

这东西做活动时 就是买墨盒赠打印机的  所以说墨盒有问题直接换墨盒 打印量大就换激光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墨不改连供方案

这种不好改吧,现在喷墨用的少了,而且买墨盒可以打申请何必那么麻烦,领导加墨都不加所以换下来的墨盒我就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HP的喷墨是容易坏,我都坏了2台了。后来换了爱普生的连供,一了百了。 ...

我看打印量大的地方都是用EPSON连供的,所以爱普生打印机应该比这个好,价格便宜先用吧

网友:
2019年,邻居送了一台同款机,期间加墨数次,几乎每次打印前都不出墨水,都要折腾墨盒一番,弄得满手墨水。一直用到去年5月,实在折腾不起了。改用HP黑白激光打印机,从此太省心了。

网友:
同款小米喷墨打印机,除了有一张诊断页还能显示惠普,其他的地方都是小米。

网友:
喷墨就买爱普生,激光就买HP,家里不建议激光,有废粉和臭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