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带电池的智速猫随身wifi 拆解

楼主(2024-03-05):
发现和之前别人买的不一样,没有卡槽了,切换卡还要密码。电池标的3.8v限制充电电压4.35,但是我接上充电线,量电池触点电压却只有4.2v。

网友:
我也买到这个了
抠个电池就行

网友A:
这个用什么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什么方案的

ASR180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什么方案的

应该也是asr 后台页面和那个3.7无电池的一模一样,估计没法改自己卡

网友B:
连电池电压都造假啊。容量的字体搞那么大!神火18650电池即视感,总感觉不是啥正经电池

见坛友晒照片,前几天也想买,看了买家评论好多差评。就放弃了

网友:
外观造型还可以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电池电压都造假啊。容量的字体搞那么大!神火18650电池即视感,总感觉不是啥正经电池

见坛友晒照片,前 ...

电池实测充电,一次2300,一次2400,

实际使用时间,WiFi功率调最低(有的版本固件不同不能调),日常手机使用8小时两红灯,红灯后还能用5小时左右,用流量多可能时间略短。

不能调WiFi功率的,我同事说6小时自动关机。

顺便科普一下,3.8V的锂电不算高了,现在手机电池有3.85V的,充满4.4V,请更新你的知识库。

网友:
如果满电状态也才4.2,那就自带充电管理一直充不满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实测充电,一次2300,一次2400,

实际使用时间,WiFi功率调最低(有的版本固件不同不能调),日常手 ...

他说的电压造假,我充了好几个小时,测量电压反正不到4.2v 还有你的容量应该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充到满电也有90ma的电流,我这款是的,是设备自身损耗,比如你充了3个小时充满,就得减去270的容量。你不插电池充电,看你的功率计有没有电流

网友(2024-04-08):
引用 楼主:
他说的电压造假,我充了好几个小时,测量电压反正不到4.2v 还有你的容量应该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充到满 ...

那如果关机充电呢?充电芯片和LED的耗电是不是也需要另外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