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30年的有情怀有B格的效果器Alesis QuadraVerb

楼主(2024-03-05):
    这个一个非常古老,有近30年的设备,也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混响效果器,在90年代那个时候,玩音乐的还比较少专业的电吉它效果器,所以很多乐队都是用这个效果器做前级处理,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BEYOND,据说黄贯中当年也一直都是用这个效果器。所以玩电吉它的好多烧友也收藏有这个机器,据说可以调出BEYOND的经典音色,所以这个机器在深水鱼上也非常保值的价格。前几天看到一个故障机在出,随意砍了一刀,结果老板同意了,只能买回来研究一下了。。。
    Alesis QuadraVerb是一款16Hz-20kHz带宽的立体声可编程效果器,具有四种数字效果(EQ、Pitch Change、Delay、Reverb)。这些效果可以并行使用,也可以串行使用(或组合使用)。动态范围85dB,失真小于.1%。处理器是24 MIPS,AD转换方案为16位线性PCM54HP。在那个年代,这机器的参数还是很牛逼的。

前面板

这个机器拆修十分方便,可以打开上下盖,不用拆主板,

主板上面那个铝片是78稳压管的散热片,打开就是主板正面了,

主板背面

+12V,-12V,+5V,三组电源,右边粉色的那个是记忆电池

左边一排是日立的TL084运放,下面5个一排的应该是RAM,大块是alisis的DSP处理器,右上是PCM54HP 16位AD转换

SONY这个是MIDI处理芯片,下面那个MCU是按键和屏显示处理器

DV1602显示屏,两个音量电位器,深水鱼上有卖家维修换这个电位器的,开价180,

两个电位器,一个A10K,一个B10K

DV1602 LCD模块

这个机器是80年代后,90年代的产物,跟82年的拉斐一样经典,很大程度上代表了90年代的声音。
这个是老美生产的机器,30年了,里面配件非常干净,连主板电池都还有电,零件用料也不错,蓝色和红色的是威马电容,零件脚没有腐烂现像。

这个是鱼上的图,据说是当年91演唱会设备配置,但是没有后面的接线图和设置,要调出当年音色也是不现实的,只能当是情怀吧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用料还不少,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乐器这块我可懂!你说得不准确!Beyond我可了解!准确来说你这个效果器应该就是是黄贯中当年用过的那台!

网友B:
芯片密密麻麻的,当年很贵吧

网友:
有技术  有情怀

网友:
这叫效果器啊,我还以为功放呢

网友:
情怀满满 架构和现在没区别 音色风格而已

网友C:
软件控制的dsp效果,为了保护利益装到固定硬件里面,信号还需要经过adda,说不定录音的时候再来下AD。。。。,简直像游戏机一样的东西,早该被高配PC吊打。有些人根本不懂原理,就看不起现在的vst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器这块我可懂!你说得不准确!Beyond我可了解!准确来说你这个效果器应该就是是黄贯中当年用过的那台! ...

对,我看到黄贯中卖给他的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控制的dsp效果,为了保护利益装到固定硬件里面,信号还需要经过adda,说不定录音的时候再来下AD。。。 ...

你说的没毛病,但是在没有VST的90年代,人家确实是王者。不管DSP还是VST,干的都是软件模拟声音效果,搞的都是混响,延时,回音。。。其次就是90年代早期的PC还是金字塔的尖尖,只能用廉价的DSP芯片处理,现在的PC不值钱,不管什么东西,套个PC上去,显得高大上,再卖给ZF部门,那就是天价的专用设备,商业模式罢了。还有一个情况就像做CPU一样,AMD和INTEL两家把持了X86核心专利,别人也不是造不出来,是绕不过X86的专利,只能转换架构,比如arm或MIPS等,也不能说谁好谁不好,客观点说应该是各有千秋吧。。。

网友:
那时候能设计出这东西的人都牛逼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密密麻麻的,当年很贵吧

玩音乐一扯到发烧那肯定不便宜

楼主:
不要提效果,它只能代表那个年代的音色,就算当时是顶尖水平,过了30年也不能代表什么了,毕竟科学一直在进步。这东西就剩下情怀了,对有情怀的人那就是宝,不然也就是草,当年还是好多乐队用的,算是比较能代表90年代的声音吧。。。

网友(2024-10-14):
你好,能交流一下Alesis Quadraverb吗?我的一台有些故障,不知道怎么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提效果,它只能代表那个年代的音色,就算当时是顶尖水平,过了30年也不能代表什么了,毕竟科学一直在 ...

你好,能交流一下Alesis Quadraverb吗?我的一台有些故障,不知道怎么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