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录音机七新当中的那个小锁片如何测量

楼主(2024-03-05):
最近在学习随身听和录音机修理,结果发现机芯轴上面有个小锁片,如果传导轴的直径是1.7mm,那么那个锁片要多大才合适?是1.5还是1.6

网友:
这取决于锁槽的深度。

网友:
这应该是开口卡环(e型挡圈)吧,一般都有标准件

网友:
拆下来卡卡卡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你要不买个机芯回来,从上面拆一个吧,机芯买新的和旧的都可以,单独买一个卡簧片恐怕不好搞。

网友A:
多找几个闲置的电脑散热风扇,大小都行,撕去标签贴,大概率能找到这个东西。越廉价的风扇越好。

网友B:
小锁片买不到的话可以自己加工一个,找个合适的铁片,用合适的钻头钻孔后中间剪开

网友:
折腾不息嘛

楼主:
石墨带开口的

网友:
塑料机芯就别折腾了

玩金属机芯

网友:
应该比1.5也小,多用了,没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锁片买不到的话可以自己加工一个,找个合适的铁片,用合适的钻头钻孔后中间剪开 ...

这样不好加工,给你介绍个方法,用内径比主导轴细点的小弹簧,剪一圈,奎上去即可。

网友:
量啥呀!叁十年前俺要不拆个旧圈要不找个电阻腿(那时的电阻脚是纯铜的)绕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几个闲置的电脑散热风扇,大小都行,撕去标签贴,大概率能找到这个东西。越廉价的风扇越好。 ...

散热风扇里面的现在都是塑料的

网友:
矿泉水瓶 剪一个同样的, 卡上, 热风一吹 收缩了, 正好 不影响使用.

网友:
1.6的可以卡住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