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C7203锂电充电器改电压求助

楼主(2024-03-06):
手上有个充电器,71.4v电压需要改成73v。请问这个7203芯片是不是把r7电阻换成可调的就可以实现。另外还想改调流的话需要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
那个是辅助供电的没用,应该是改那个小板上面的,上面应该是有个单片机。

网友:
背面应该还有好多阻容元器件

网友A:
是的,改小电路图中R7

网友:
17s三元改20s磷酸铁锂? 试试直接充,铁锂也能充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改小电路图中R7

请问调流的话该怎么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