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P转HDMI兼容性很差,怎么回事?

楼主(2024-03-06):
DP转HDMI,同样的转接头和线,
在一台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
为何到了另一台机器就检测不到屏幕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规格不一样
线质量差

网友:
芯片有兼容性吧,,,买的品牌惠普dp转dvi,,在转dvi转hdmi。。没啥问题/

网友:
有木有可能,另一台机器的DP口是坏的

网友:
数字接口里面的握手电路各种各样,有加钳位二极管的,有加MOS管电平转换的,有什么都不加直接串个电阻的。

还有供电也各有不同,一旦供电弱,带不动,也白搭。

但最主要的热拔插检测首先要正常。

网友:
会不会分辨率太高带不动

网友:
就是兼容性差导致,因为不管DP还是HDMI,至今发展了多个版本,不同版本兼容性不好。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直不知为什么?

网友:
LZ的问题不是偶然,我也多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接家里的电视没问题,接单位大屏和接无线投屏器却无显示,至今也没搞清楚。

网友A:
还有还有。。。用着用着突然黑一下 然后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还有。。。用着用着突然黑一下 然后又好了

这个情况要么接口接触不好,要么线不好,带宽不够

网友:
只要产品是正规产品,接口没有损坏,没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转换确实会碰到各种问题,前几天M2转SATA的硬盘盒,台式用没问题,一拿到笔记本就老是报错,重装系统都装不上

网友:
HDMI兼容性确实不好。

网友:
当然是dp兼容不好,别怪hdmi,我就联想m93p那种小主机,非要这个转头才能用,现在都淘汰掉了,发现dp供电不足是原因。

网友:
DP口好像分数字口和模拟口。你要确定你的DP口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
兼容性应该没问题吧,用过几个,遇到过接口本身挑的厉害的会时不时黑屏或者切换分辨率,当时找了好久问题发现是接口本身松紧度不同接触不良,DP端和HDMI端都遇到过

网友:
我就怕DP转hdmi不行,买的DVI转HDMI,显卡是老的GTX650
接两台电视,一台所谓2K的43寸,只能到1920x1080,一台4K的65村,最高可4096/3840x2160
使用中没什么问题,声音传输也支持正常

网友:
接口版本太多太杂,兼容性差,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