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2充不满电约充到87-88%、经常性死机后自动关机-CPU虚焊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4-03-06):
学校老师的小米12,说会死机、不充电等问题,拿到售后去检测过,售后工程师告知主板有问题,更换要2000多大洋

年前拿过来检测了,确实有不充电的问题,用我的绿联大功率充电器充不了,充电器能升压但几乎无充电电流,仅3-4mA

用原装充电器及线有时能充,可以充到87-88%就停了

年后从老家回来后,再询问,符合年前的状况

昨晚有些空了,状态稍好,故障也复现过了,准备拆下主板开工

主板上手术台

依次拆下运存及CPU

处理好CPU焊盘

CPU及运存DDR植锡

准备焊接

依次焊回CPU及DDR

主板装机壳中先测试下,绿联充电器充电正常了

基本功能先大概测试下均正常

取下主板进行相关处理,CPU等元件上涂上散热硅脂

贴好铜箔纸

屏幕中框内CPU处再涂点散热硅脂以便装主板后接触更好(原硅脂没硬化还可以继续用、保留在中框内)

装主板到中框内,并装好主板护板

装好后盖

橡皮筋固定下后盖,插原装闪充充电器,很快就充到90几%了

没多久就充满了,解决了之前的充不满的问题(能充时仅充到最多88%电量)

再次测试了各项功能正常

完美修复小米12充不满电、死机问题!

END
老师也给我送鸡腿来了,还不少喽!

网友A:
小米11如此,小米12还这样???祖传cpu虚焊啊。。不知道12cpu打胶了没?

网友:
据说是锡不对,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小米CPU虚汗的情况从11开始就很严重,莫非CPU又是火炉?

网友:
完了,万事离不开重置CPU 内存上盖。。

网友:
小米手机这么多毛病吗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像这种情况我一直以为是充电电路的问题,没想到CPU也会影响充电

网友:
小米手机看来是不能碰了

网友:
前些日子一个老手机换了几个充电器都充不满,昨天放电脑USB口子上竟然显示充电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CPU虚汗的情况从11开始就很严重,莫非CPU又是火炉?

火龙888的后一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11如此,小米12还这样???祖传cpu虚焊啊。。不知道12cpu打胶了没?

小米11青春版也是虚焊,重做了CPU感觉发热也小了点。

网友:
小米手机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C:
看来小米的工艺要加强一下,其他厂的这个U虚焊不多

网友:
用高温锡浆,cpu烧了也不会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小米的工艺要加强一下,其他厂的这个U虚焊不多

华为也多,小米最多,好多人的手机坏了主板就不修了

网友D:
小米售后不修的原因大概就是虚焊的U修了耐久度没信心

网友:
没有外置焊盘的元件,虚焊的几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售后不修的原因大概就是虚焊的U修了耐久度没信心

售后基本都不修板的,个别品牌售后可返厂维修,但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