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转5v给手机充电,用这种降压模块怎么样?

楼主(2024-03-06):
用这种降压模块怎么样?
输出能达到3A 15瓦,主要这种半成品是真便宜,同性能的成品要比半成品贵两倍多

网友A:
60V以上充电头直接用,效率有点低。估计70+%,二极管整流降压模块估计效率80+%,买个同步整流的模块效率超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V以上充电头直接用,效率有点低。估计70+%,二极管整流降压模块估计效率80+%,买个同步整流的模块效率超9 ...

应急用用可以,经常用不行的,充电头发热太恐怖,我充十多分钟充电头热得手拿不住,还只是18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以上充电头直接用,效率有点低。估计70+%,二极管整流降压模块估计效率80+%,买个同步整流的模块效率超9 ...

谢谢,是用在电瓶车上的,72v输出转5v

网友:
电动车上充电少,还是用个充电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