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模方扩展插座

楼主(2024-03-06):
很久以前撸的,一直没用,主要是线很硬,不方便归置。

一个插座加一个底座,底座可以固定在某个地方,插座的任何一面都可以装在底座上。

这里有个洞

10A/250v,撬开顶盖,4颗内六角螺丝。

这里有定位点,方便回装。

先前看到的那个洞,原来是恢复过载保险的。这个字母如果标记在外面那个盖子上就好了。

拆开了,忘了测线径,应该是3*1.5平方的。

过载保险

里面的黑色塑料件貌似是再生料的,比较脆。

铜片结构比较复杂,一体冲压有难度了,是焊接的。地线还打了“GND”。

铜片厚度

用料还是可以,就是线比较硬,还有就是使用场景不及排插多。
真的是“魔方”插座,那个铜片拆了后研究了好一会儿才装回去

网友:
同款带2个USB口的还在用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铜片有点薄,不接大功率足够了

网友:
总有一个面是靠墙的,有一个插座用不上

网友:
哈哈,好眼熟啊,原来我桌上有一个同品牌,三面插座,一面俩USB口

网友:
适合户外使用!

网友:
铜片有点薄,尽量别带大负荷

网友:
铜片的颜色有点怪怪的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行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

网友:
“插座的任何一面都可以装在底座上”看起来挺方 便

网友:
这个颜色,是黄铜片?厚度不行,杂牌缩水

网友:
带小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挺小巧的,出行带着方便。

楼主:
其实铜片也有0.5m厚,不算薄的。

网友:
也买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