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一个手机支架无线充电器 Micro改C 支持A to C线和C to C线

楼主(2024-03-06):
得到一个无线充,但接口是Micro USB,要是放在5年前,大家手上还是有几根Micro插头充电线的,但现在都2024年了,大多数人手里都tytpe-C线,常见的tytpe-C线又分A to C线和C to C线,所以今天要么不搞,要搞就一次到位,虽然结果不是最完美的,但也符合是标题写的了,具体看下文。

外观

塑料做的,做的木纹效果

底部有防滑条

背面进风口和电源输入

拆开前盖

底部有个配重铁,防止充电晨手机重心不稳翻倒

取出主板

其它改的是另外一块主板,两个主板不同版本,都兼容这个外壳

拆掉原来的Micro-USB口 这个接口常用于手机上,沉板式的比普通的要牢一些,不容易脱焊

稍微打磨,把c口固定上,我是在原来的引脚孔里穿了一根铜丝然后堆焊

另外一面也是堆焊,两个侧面都焊死了

开始飞线,用的0.2mm漆包线,中间4根是d+和d-数据线 这个板子最大支持10w,也许会用上qc协议,因为原本就有连接d+ d-

不知道哪张拍的清楚点,都上传了

飞好电源线,两边的负极就近接地

正极用4根铜丝飞到pcb线路上

cc引脚电阻只焊了一个,另外一个本来是想把引脚掰起来焊,结果断了,现在cc线正反插只能有一面可以识别

充电中,最大有看到7.5w 大部分时间在6w 实际充到手机的估计5w也不到,就当是5v1a了

end
谢谢大家围观

网友:
怎么没见改动内容

网友A:
以目前的转换效能,无线充只能用来冲冲手表、耳机之类的小容量设备

网友B:
楼主改接口后,有铜丝软连接,不用担心焊盘脱落问题。另一种保留自带MicroUSB方法,网购塑料档边TypeC接口,开孔精度不需要太高,压入后看不出。

网友:
改得不错,通用C口。

网友C:
看起来这个东西的发热量不小,外壳造型不错

网友D:
你CC线不搞恶搞电阻接地,对于PD充电器是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CC线不搞恶搞电阻接地,对于PD充电器是没输出的。

边上班边摸鱼,刚才漏了图片

网友:
改C口统一,用着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目前的转换效能,无线充只能用来冲冲手表、耳机之类的小容量设备

好像有种方案可以2000w,驱动电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接口后,有铜丝软连接,不用担心焊盘脱落问题。另一种保留自带MicroUSB方法,网购塑料档边TypeC接口 ...

外壳没有空间瑞叠加一个c口,不然我叠一个上去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这个东西的发热量不小,外壳造型不错

散热主要是吹手机的,不是给充电器线圈

网友:
还是无线充电的

网友:
我觉得改C口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固定母口,固定牢靠了接线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接口改的连线太乱!

网友:
简单残暴有效啊

网友:
做工可以,造型还可以,更换c口更方便

网友:
感觉改得有点凌乱了。

网友:
还带充电的

网友:
两块板子好像差不多,一个谐振电容是MLCC,一个是C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