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飞利浦小音箱(PHILIPS SD700)

楼主(2024-03-06):
鱼塘搞的,有问题,拆修一下。

撬开网罩,取下能看到的螺丝。

喇叭尺寸,两边的外壳是双面胶粘得,使劲干,然后取下所有螺丝,记下不同螺丝位置。

经查充电接头掉了,并电池插针虚焊,补焊后下正常。

网友:
做工还行,把后盖打个孔,加一个低音振膜。。。,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做工可以,值得一修

网友:
小音箱看着不 错

网友:
做工不错,手艺也挺好。

网友:
有振膜,俩小喇叭,音质应该还可以

网友:
飞利浦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音质应该还可以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试了下,比一般老人机,以及假bose mini强。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A:
用18650电池吗?没看见电池,有几种用手机电池的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8650电池吗?没看见电池,有几种用手机电池的就不行。

看图,是个软包聚合物锂电,容量不大

网友:
这种飞利浦小音箱估计也是个贴牌货。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小音箱看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