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为收纳人和猫狗的吃食再做个储物柜

楼主(2024-03-06):
家里养了两只猫一只狗,它们的猫狗粮和营养品、零食都堆在客厅沙发夹角的茶几上。人吃的零食叠在沙发前的大茶几,夫人一直想入手个餐边柜收纳这些。

年前做的阳台柜,担心出错就多准备的了一张生态板。再补点材料,自己再做个。

宝上找了一款销量很高,和我客厅角落尺寸相近的柜子。抄袭一下它的结构尺寸,但不要中间这么大的开放格。

画个草图大致计算一下

草图大师中画出图纸,精确一下数据。1290宽,2440+90高,500进深

家中有上回做阳台柜多下的2440*500的板子3块,去建材市场再补了3张同样板子和2张背板。柜体花费900元

上回裁切板子没做辅助靠山量具,每次裁板都是算去除圆锯底板尺寸。固定也复杂2把木工F夹分别要固定2端,太影响工作效率。用多的80mm,40mm木条做个直角靠山。

一米的大木工夹,拧一下就全固定。电圆锯出尘口加了集尘管,电线集尘管绑好方便操作。

切割木块做辅助尺,右端固定一片亚克力条。我那把威客士的左手电圆锯,底板距离靠山129mm。试切后调好辅助尺,后面就不用计算了。

这回切大板的精度比上回提升很多了,但不能近看。锯子太差,断面和四角不够利落。减尺寸不是定死靠山的台锯,应该同一尺寸的板子放一起还是有1mm的差异的。

3个大抽屉还挺费材料的为防止抽屉内东西掉细缝,高度与内空就留了一个手指的缝隙。

为了避开85mm高踢脚线,单独加了90mm高的踢脚。

组装利用地面很方正瓷砖缝

设计上不大的一个柜子,放倒还是挺占地方的,客厅都没空地了。

422钉固定背板,这回不错。组装完拉对角线,尺寸完全一样。

安了根免开槽的斜向照射灯条,接个明装插座。夫人赶紧把东西给整理进去了

有阴角线不能做到顶,又不想墙上大眼用膨胀螺丝固定。做个顶块,支撑顶面。防止柜子倾倒

柜体做好,量好门板尺寸。去兔宝宝选了160每平米的单面pet欧松板,天鹅白肤感。定做需15天,慢慢等着了。总共2.6平方,花费416元

和上回的阳台一起统算,2600+900+416,平均一个造价2000元。这玩意还得一起多做,才能便宜。多做的话那3个抽屉料完全不用我特意裁长条制作,自己有封边机的话,用些下脚料就足够。

网友A:
买一个的话应该不用这个价吧?

网友:
老夫掐指一算:楼主定是大富大柜之人!

网友:
自己做的质量要好上不少.价钱比去买现成的相差不大.

网友:
手艺真的不错

网友:
卤煮真是工具全、有钱、有闲、有手艺、爱折腾。。。

网友B:
材料全部是免漆板,成本高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的话应该不用这个价吧?

看用什么材料了,淘宝一般用颗粒板,欧松板。类似大小2800左右

网友:
大工程呀,这个得有技术还得有工具,高手!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全部是免漆板,成本高了些

住着人,就想没味道。板子买的好点

网友:
有场地,有工具,有技术,做得不错。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用开料软件计算时,要考虑锯缝宽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用开料软件计算时,要考虑锯缝宽度吗?

没用开料软件,手工计算。像我用的左手锯,量尺是从左到右右侧是截取材料的话不用考虑锯缝。只要锯片在标记线内侧的都要加上锯缝宽度,尽量把锯片安置在截取材料的标记线外侧。

网友:
自己亲自动手的自我家具定制。

网友:
掐指一算还是自己动手,能够节省费用。

网友D:
多年前,diy音箱,做好尺寸让家具厂开料,到手后无法拼装。原来,我忽略了板材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年前,diy音箱,做好尺寸让家具厂开料,到手后无法拼装。原来,我忽略了板材厚度 ...

板材厚度在17mm多点,比较难量准确。最好有摇臂锯或推台锯

网友E:
全靠钉子吗?这么高会不会摇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靠钉子吗?这么高会不会摇晃啊?

背板牵着呢,丝毫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