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328晶体管测试仪简单改造

楼主(2024-03-06):
       前几天坛友开车的19元M328到手之后试用了一下还可以,但是由于各种需求诞生了改进的想法,接下来说说改进思路和最终成品

        首先就是基础问题,原有的电源指示灯是坏的 拆下测试后发现灯珠已经损坏,故而试用贴片LED代换并增加导光条来解决灯珠和电源指示灯窗口不匹配问题。
其实指示灯不亮并不影响使用,但是改造时候顺手就给修复了

     然后就是电池问题,直接用14500两颗串联,经过可调电源测试 这玩意只要满足5V-9V都可以用
充电也好解决,直接可调电源夹上就行

           再然后就是额外增加比较浅的插座 方便测量短脚元器件或者拆机件

        然后的然后就是增加贴片件测量,我这里采用的是镍片修剪一下直接和短插一样并在12口,伸出来在正面。 使用的时候也很方便,镊子夹上去摁下测量 然后用镊子压紧贴片元器件得出数值,反复试了多次很实用。

    没拍多少图,但是思路还是要分享出来
感谢观摩

网友A:
确实测量贴片元件不方便.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简单测试了一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测量贴片元件不方便.

稍大点的贴片件还好,再小也只能说勉强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简单测试了一下,有问题,

我这个问题在指示灯(可忽略),测量目前还没遇到大问题,但是偶尔会抽风 开机自带电阻底数
电感识别成电阻(感觉和接触有关系 所以我特意增加了个浅一点的插座)
其他就没了

网友C:
太有创意了。我也买了一台,电池我塞了二块303035的软包电池进去正好卡住,后盖准备用环氧板裁剪后,打孔,利用后盖下的二个螺丝位换长螺丝固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稍大点的贴片件还好,再小也只能说勉强应付

再小可以引线引出来用测试夹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有创意了。我也买了一台,电池我塞了二块303035的软包电池进去正好卡住,后盖准备用环氧板裁剪后,打孔, ...

其他都很常规,测量贴片我是看到开源方案打板直接铺铜而来,镍片改上去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都很常规,测量贴片我是看到开源方案打板直接铺铜而来,镍片改上去非常实用 ...

也开可立创打板做个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小可以引线引出来用测试夹测。

引线不考虑收纳麻烦的多。 目前的镍片方案测到0420贴片没问题,就是手得稳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线不考虑收纳麻烦的多。 目前的镍片方案测到0420贴片没问题,就是手得稳一点 ...

可以用接插件连接,用时插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接插件连接,用时插上即可。

插件的话倒是能搞,但是我基本用不着还是算了。目前改的已经满足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件的话倒是能搞,但是我基本用不着还是算了。目前改的已经满足使用

以后需要可再加

网友D:
这车还有吗?我以前买了个T5,觉得50元用处不大就卖了。19元的话那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还有吗?我以前买了个T5,觉得50元用处不大就卖了。19元的话那还是很好的 ...

当天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天就没了。。。

这个能测稳压二极管稳压值吗?

网友:
仪表后盖有解决方案吗?淘宝有现成的壳体本体不超过3元,运费8-15元,伤不起

网友:
好创意的改造,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大点的贴片件还好,再小也只能说勉强应付

小贴片焊两只脚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