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集成电路GB98ADN误判故障的更换 Q-32A创维32寸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3-06):
集成电路GB98ADN误判故障的更换,FQ-32A创维32寸显示器不开机、无电源、开关电源启动保护问题,初判是GB98ADN损坏,更换后机子开机正常,后来又死机啦。

网友A:
没看明白?换了芯片又死机了?还是不行了?假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换了芯片又死机了?还是不行了?假芯片?

那些GN98ADN芯片全部测试是好的(用DIP16插座),没问题。FQ32A显示器是电源模块因干扰导致开关电源关闭引起的。

楼主:
换电源模块

楼主:
后面三十多台只需要换电解电容器啦

网友(2024-06-05):
你的电源板轻晃有倒沙子的声音吗?

俺小白旧板N次换完电容没亮【俺有发帖】,,,,后来干脆买了块二手原装板(这板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