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荣耀66W充电头这个电阻阻值看不清

楼主(2024-03-06):
求助,荣耀66W充电头这个电阻阻值看不清

感谢帮忙

网友A:
你只能找孙猴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能找孙猴子了。

恕我愚笨,这猴哥是哪一位?

网友:
可以烧焦的一般都是小电阻   大电阻一般不会烧掉的

网友:
最保险方法就是找一个可调的,从10M慢慢减,减到输出差不多正常就行

网友:
菊花牌儿做工很烂~

网友B:
b站有一款华为原装66w充电器详细拆解视频可以去搜索看看。

网友B:
不知道参数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有一款华为原装66w充电器详细拆解视频可以去搜索看看。

好的,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参数是不是一样的。

那个视频看过了,胶把电阻都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视频看过了,胶把电阻都挡住了

楼主:
感谢,我也刷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至尊宝这么快就出现了,说好的一万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