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慈慈插排内部起火燃烧,指示灯和色环电阻烧坏。

楼主(2024-03-06):
当天使用的时候打开开关时,指示LED闪烁后熄灭,插排正常工作。后来关了。再次打开使用的时候LED格外明亮,同时伴随闪烁,然后就看到插排内部起火,后来拆开看到起火位置就是色环电阻那里。当时烧的时候能够看到色环电阻燃起了熊熊烈火,好在很快熄灭,插排其他部分也未受较大影响。这个是LED质量不过关还是色环电阻质量太次?

网友:
色环电阻太次

网友:
建议楼主家搞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安全大检查!

网友A:
本来套黄腊管的,套的塑料管还不是阻燃的

网友:
这种指示灯很容易坏的,太多了。

网友:
插排指示灯还成易损件了

网友:
这个容易坏,大品牌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套黄腊管的,套的塑料管还不是阻燃的

很有道理,火光好像就是这个塑料管燃烧引起的

网友:
指示灯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指示灯的电阻厂家降低成本,用的功率太小,电阻也是有耐压值的,功率越小,耐压越低,电压高击穿电阻下降就烧了,正厂工业电路板设计都是多个电阻串联的

网友:
这是这个电阻质量太差。耐压不够。

网友:
电阻烧糊,LED烧穿,这下可以改500k电阻了

网友:
是LED连累了电阻还是电阻连累了LED,让人迷惑啊!楼主试试测一下电阻阻值是不是变小了,我猜是LED先击穿短路。

网友:
发光二极管和电阻都烧啦!

网友:
如果充电时家里没人,可能要酿成大祸,时刻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
这都能烧很少见,幸好有人在家。公牛的亮了快20年了还是栩栩如新

网友:
不止电阻质量次,是计划报废

出厂电阻都是200k,电阻发热厉害,换成1M的就可以了

网友:
Led出问题也不会导致电阻被烧

网友:
这就是小牛拉大车的后果,我家的多用插座指示灯我都换了氖泡或1MΩ电阻串联红色LED

网友:
我家也用慈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