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佳能7018C彩色激光打印机故障

楼主(2024-03-06):
家里有一台佳能7018C彩色激光打印机,之前用的都好好的,突然有一天,连接电脑打印无任何反应。
这个机子之前开机的时候里面的硒鼓会转好长时间,然后才进入待打印状态,现在开机之后,只是打印机的电源指示灯会点亮,里面没有任何硒鼓转动的声音,而且打开盖子,里面的硒鼓也不转,按开机键上方的按钮,也没有任何反应。

是不是主板坏了啊?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下啊?

网友:
打开打印机的设置,恢复初始设置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A:
上电不动作,看看是否提示有什么错误,如卡纸,或是其它问题。

网友:
错误提示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不动作,看看是否提示有什么错误,如卡纸,或是其它问题。

啥提示也没有,卡纸什么的也完全没有

网友B:
连上电脑,装上对应打印机软件看看,一般转好久才能打印就是墨粉快没了,你看看粉,这个没反应倒是不像,看看软件提示,怀疑是定影坏了。。。。

网友:
先装上官网驱动看提示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电脑,装上对应打印机软件看看,一般转好久才能打印就是墨粉快没了,你看看粉,这个没反应倒是不像,看 ...

啥提示也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