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不知品牌型号的 MiFi 主板 ZX234296_ZX297520V2_GD5F1GQ4RBYIG_ZX234220_RTL8189ES

楼主(2024-03-06):
全局-正面

全局-反面

全局-放大-正面

全局-放大-反面

在小黄鱼收的,硬件配置如下:

P202_SB_2
        BQ24196        电池充放电管理IC
        2015CSAD        电池计量IC
        Fn5JA                DC-DC 升压 IC

P202_2
        ZX234296                电源管理IC
        ZX297520V2                主控SOC
        GD5F1GQ4RBYIG        128MB SPI NAND Flash
        ZX234220                射频IC
        RPM6743-12                射频功放
        RTL8189ES                Wi-Fi 4

屏幕
        ZH44G2052A

—————————————————————————————
局部-细节

BQ24196        电池充放电管理IC

2015CSAD        电池计量IC

Fn5JA                DC-DC 升压 IC

ZX234296                电源管理IC

ZX297520V2                主控SOC

GD5F1GQ4RBYIG        128MB SPI NAND Flash

ZX234220                射频IC

RPM6743-12                射频功放

RTL8189ES                Wi-Fi 4

—————————————————————————————
来的时候点不亮,经过一番检查发现是 电源管理IC ZX234296 损坏,从其他ZX297520V3 的板子借一个 ZX234296 成功点亮……

啥!No Battery ,BQ24196 竟然是加密的,点亮却进不了系统

翻车了!翻车了!翻车了!

网友A:
这种东西基本上没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基本上没用处。

和其它的(ZX297520V3)板子一起买的,运费要15快,所以+5快买了这套板。

买的时候没注意看,这个是 ZX297520V2存储器是 SPI NAND Flash,不是(ZX297520V3的)Nor Flash,没法“移花接木”进系统看看。

如果不算运费的话,也不算亏,单一个 GD5F1GQ4RBYIG 就要六七快了

网友(2024-12-26):
这个可不是充电芯片加了密,而是需要电池才能开机,电池接口中间的是检测,加电阻貌似是没用的

网友(2025-03-26):
真是舍得用料,现在是能省就省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zxic的方案不是一般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