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华4路网络监控,奇葩故障!

楼主(2024-03-06):
1:如图,摄像头为大华网络球机,录像机也是大华的,网桥1网桥2为淘宝酷鱼网桥(拆开看了,是TP路由改的UBNT),无线路由器1为飞鱼星ve602w+。
2:安装在亲岳父家大棚。
3:起初安装好后,一切正常。岳父手机大华APP添加了4个摄像头,我的手机大华APP添加了大华录像机,都可以远程看到每个摄像头图像。

4:使用一段时间后,网桥1坏了。

奇葩故障开始于更换网桥1。手里有个闲置的网桥,装上后录像机搜索不到摄像头,以为网桥闲置太久坏了,于是小黄鱼买了一台中兴ZXV10 W212S网桥。安装好后,录像机仍然搜索不到摄像头,登陆路由器以及网桥管理界面,发现网桥已经连接上了,并且信号极好。郁闷之时发现岳父手机APP已经可以看到摄像头1了,这说明摄像头1已经正常联网了,但是录像机却搜索不到。于是录像机手动添加了摄像头1的IP地址,出画面了,可以正常用了,但是过几天IP地址变了,又不行了。

故障描述:使用ubnt网桥,录像机可以搜索到,并正常使用。换了其他网桥,可以正常联网,但是录像机搜索不到。

哪位大侠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使用ubnt网桥,录像机可以搜索到,并正常使用。换了其他网桥,可以正常联网,但是录像机搜索不到。
--------------------------------------------------------------------------------------------------------------------------------

抓包 看看录像机搜索用的是什么发现协议 在中兴的网桥中是否有对应的设置 如果这个协议被上送CPU了 就改为透传或忽略之类
不排除一些网桥也有自己的一些发现协议 让它们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ubnt网桥,录像机可以搜索到,并正常使用。换了其他网桥,可以正常联网,但是录像机搜索不到。
------- ...

这个操作对我来说,有些高端了。但是您的意思我懂了,您怀疑问题出在搜索协议上。

网友:
组网IP冲突

网友B:
为啥摄像头1IP地址会变?进摄像头后台设置成固定的,不要DHCP分配,再就是检查网桥设置,中兴这个好像能刷ubnt吧。再不行换对新网桥,监控设备别折腾了,稳定第一。

网友:
给摄像头手动设置一个固定ip就不会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摄像头1IP地址会变?进摄像头后台设置成固定的,不要DHCP分配,再就是检查网桥设置,中兴这个好像能刷ub ...

我是想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C:
咋感觉网络很乱,需要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感觉网络很乱,需要优化下?

哪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