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好的锂电池内阻容量检测仪推荐的吗

楼主(2024-03-06):
手里18650攒的有点多,基本都是二手拆机来的,准备测量下内阻和容量,手里有个单槽的感觉不太准,有没有四槽的内阻容量都可测量的并且结果有参考意义的测试仪推荐下?一般DIY用精度也不用太高,价格三百左右吧,如果性能功能都更好价格稍贵些也能接受,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300够玩多久的电池了,何必呢,就单槽慢慢测有啥大不了的...

网友:
分开买吧,200买个1035+,100买个放电仪,比一体的靠谱

网友:
RC3563,PDD只要100多点点

网友:
没必要搞那么精准吧,一般的做个参考即可。

网友:
现在风头上,等热乎劲儿过了,价格自然会回落

网友A:
300买全新电池都够玩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买全新电池都够玩好久了

真的呀,很有道理啊

网友:
个人DIY用没必要搞那么好的,40多块买个内阻表头,再几十块买个测容量的。自己DIY的测个大概就行了,太精准也没意义。

网友:
3楼方案可行

网友:
就单槽的慢慢测呗,也就是个参考价值足够了,慢一点没关系,测一节标记一节换一节,也没多慢

网友:
30块钱双槽测容量值得拥有

网友:
看来得人手一个啊

网友:
自己玩没必要追求精度吧,随便买个能参考的就行了。

网友:
没用过。
我是用电桥测的。没有另外花钱。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便宜量又足的。反正一般用差不多就行。那值也就是参考

网友:
手头紧,坐等降价了。

网友:
yr1035+,+放电仪

网友:
玩电池的都认1035+

网友:
预算足就买那个最多人用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