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 小飞碟 随身Wi-Fi P11(WY-UF5-5) ASR PM803 ASR1803S ASR5803

楼主(2024-03-06):
硬件配置:
        PM                ASR PM803

        SOC        ASR1803S

        PAM        5627G

        Flash        SK25LE064-JBLI

        WiFi                ASR5803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外壳

外壳-内部

软件部分
        Wi-Fi名称:WY-XXXX
        Wi-Fi密码:12345678

        后台地址:192.168.1.1
        账号密码:admin

———————————————————————————

这个切卡不需要密码,当然也没有SIM卡座……

网友A:
把空出来的ESIM卡位置飞线接一个SIM卡的插座。插自己的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空出来的ESIM卡位置飞线接一个SIM卡的插座。插自己的卡试试?

我在后台操作了一下,好像不起作用。

再研究研究电路板,电路板上相关的元器件都不出料,看来是 不支持多卡切换 的。

网友:
拆个 小飞碟 随身Wi-Fi

网友(2024-08-04):
牛啊,是不是可以直接换上别的便宜esim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