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电瓶保护罩是鸡肋配置吗

楼主(2024-03-06):
各位车主,你们的汽车里的电瓶是怎样安装的呢?

一般都是在发动机舱里的吧,有的是直接安装,有的上面还有一个套子或者罩子,那这个多出来的罩子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我作为实际车主可以对我自己的使用情况做个经验之谈,也许只是我的个例,使用情况各不相同,不代表普遍情况,但也可以作为经验参考一下
家里3辆车,原车带的电瓶都是同品牌的加水维护电瓶
第一辆车是电瓶直接裸露安装的,新车使用3-4年后开始亏电打不着,更换。原电瓶未维护,到现在更换过3个免维护电瓶了,都是3-4年换一个
第二辆车的电瓶有个塑料罩全保护的,新车使用6年后加了一次水补齐液位,现在第10年,寿命将尽,存不住电了,放一夜第二天打火会无力,现在靠加超级电容续命
第三辆车的电瓶有个半包围的海绵套,新车使用7年后电瓶突然亏点打不着,电瓶拿下来充电后发现电解液变浑浊,更换
在我这边用车情况看出的规律是保护罩和电瓶寿命是正相关的,也许还有别的因素,不科学经验

网友:
都这么多车的壕,还在乎三四年换一个电瓶?

网友:
小小电并,没必要管那么多,直接用就是。

网友:
现在的车还有加水维护电瓶,全是免维护的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壳或多或少能阻隔部分发动机热量的传递?

网友:
看工艺考不考究吧,进口车,合资首批车,都带保温设计,后来的减配就不给了,降价都是降在消费者头上

网友:
汽车设计里应该都是有保护套隔热的,到国内就减配了!

网友:
有些AMG电瓶,怕热,包个隔热棉也是可以理解

打错了,AGM

网友:
与使用习惯也有很大关系,有些人爱停车听歌

网友:
当然有用了。比如说引擎盖受外力撞击变形碰到电池的正极,或者其他因素导致工具或者什么之类的进入发动机舱导致电瓶短路

网友:
我的满3年了,电瓶电压经常11.9V,打火掉到10.1V,估计快完蛋了

网友:
保护壳可以放电极被金属掉落短路和沾水爬电

网友:
看过的几个车,似乎大部分上面有个保护盖,特别是正负极那半边

网友:
你这车是哪年的啊,家用汽车最起码15年前就全是免维护电瓶了吧

网友:
包着一层布一样的东西

网友:
意外情况避免短路,欧美标准一般都有

网友:
我换好几个车   只有一个有

网友:
罩起来而且有隔热棉的挺有用的,温度高电解液更容易挥发吧

网友:
电瓶保护罩,实际上是保温罩.这在北方地区应是必备的.汽车发电机调节范围有限,所以低温时需要一个保温罩,利用充电时电瓶自身产生的热量,提升电瓶温度.
铅酸电池,温度越低,所需要的充电电压越高.比如在零下26度时,浮充电压需要16.7V才行.如果发电机是在14.5V,电瓶也不做保温,则电瓶长期处在亏电状态,结果就是电瓶寿命短.
汽车用的基本都是简单粗暴,但很可靠实用的方法.

网友:
这么有用的吗   那我也给我的车来一个了。我新车就4年无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