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小扭力电批

楼主(2024-03-06):
有很多电批了,本次diy一个小扭力抢式电批,预计diy后,是带扭力自停,最大扭力估计约0.5n(查不到波箱参数),有知道的也可以回帖

材料
1、东联TL3000波箱,这东西不贵,也就30元。
2、由于原机是快换碳刷,24V电机,为了方便,更换为8V、外径26mm空心杯电机,
3、无极调速开关
4、32mmPVC水管。
5、16650、2000mah电池2个,8.4充电板等。

本次diy出来的成品,优点如下

1、握持方便小巧,适合握持作业场景,直柄适合工作台坐着作业
2、无极调速,电量显示、低压保护等。
3、充电方便,容量大,该电机工作电流8.4V0.45AH,意味着能连续工作4小时以上。
4、自停灵敏。

缺点
1、扭力较小,适合M2及以下螺丝,,,算了就这扭力,太小了,不适合握持使用场景,还是不继续做了。

网友A:
M2以下螺丝,我不敢用电动工具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以下螺丝,我不敢用电动工具扭。

手机螺丝电批了解一下。

网友:
袖珍钢尺。又学了一招。

网友B:
这30cm的钢尺长得有点像10c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30cm的钢尺长得有点像10cm的

截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螺丝电批了解一下。

用手能轻易抓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螺丝电批了解一下。

这个价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能轻易抓停吗?

买个成品自己改,闲鱼0.2N电批,最小档位2mm直径的螺丝刀都能抓停,不过用的是800型号4mm带耳朵的批头。。价值看品牌和成色,常见的好握速CL2000,达威2000,好帮手2000等,40-200不等,波箱直径一般22mm,不过速度基本600左右,快速的波箱基本在24mm以上了。

楼主:
32mm厚度2.4pvc两节,一个做波箱壳,一个压扁做手柄,压扁后刚好能放进去2节16650电芯,连接处用m1.5螺丝,壳和手柄固定位置,斜45°角,打上1mm孔8个,然后柄上扩孔为1.5,柄垂直方向3mm沉孔约1mm,(斜孔更好,没有台钻手动操作难度大,一不小心就打穿壳,此处用硬塑料管限制3mm钻头钻孔深度,就不会导致打穿),用于没过螺丝帽,双边各4个锁上,
壳1mm孔直接用m1.5螺丝攻丝,攻丝后稍微清除毛边,,,
安装之前,螺丝长度需要准备好,依据打孔位置,倾斜度,长度有点不同,以螺丝打紧,放好与塑料管内径齐平为最佳,(没有足够空间让其突出来),,安装之前,柄和壳接触位置抹少量AB胶,用于结构支撑(避免点接触)和防尘。打螺丝时也可以少量ab胶。。

楼主:
这次想实现自停,低速也能自停,所以开关也做了修改,
输入负极直接飞线到波箱后面,用于安装继电器,
无极调速开关,一般正极是按压后物理直通,再通过正反转开关切换,,开关外壳切割一部分,取正极中间位置,即正反转之前,按压开关之后位置,这样就能通过开关控制正极是否有电,配合的负极,就能获得8.4V电,用于控制继电器,,如果直接从开关输出端取电,获得的是0-8.4电压,继电器是5V的,就会导致在抵压时,触发了扭力自停开关,但是继电器无法吸合。。

后面的双继电器实现断电和刹车以及断电自锁(需要松开开关后再次使用才能恢复),这个电路我发的其他帖子里面也有,就不重复了。

上图波箱后面6条线,其实还有触发SS5G开关的线没有引出来,8条线何其壮观,

网友D:
用高倍率电池应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倍率电池应该好一些?

家里用电,没必要建个火电厂吧,一样的道理,这工具只有4W,堵转才3A电流用不上很高倍率。

楼主:
已经diy好了,不过没什么热度,,实现了如下
1、尺寸很小,外直径32mm,长度145,高度140
2、支持正转自停,自停效果极好,支持高低速自停,基本最滴速和最高速均只有一声自停声音,效果和工厂螺丝自停一样。反转不支持自停(工长螺丝刀本身反转也不支持自停(我见过的)))
3、扭力最小两指轻松捏住4mm批头,最大扭力打常见M3螺丝基本够用,高强度的M3就够呛了,本身波箱是电子产品电批波箱,扭力很小,有空换个大点的弹簧,但是又得考虑波箱能否抗住,(初级尼龙齿轮的),,电机自己买的,8V0.5A空转,4W功率是足够加大一些扭力的。现在最大扭力档都能滴速触发,即电机扭力还有富余。
4、电机用的全新26mm空心杯可换碳刷电机,寿命是足够久的。

缺点如下
1、最大扭力还是偏小了,如果能M5螺丝够用,那家用就完全足够了,目前M3够用,只能说适用于电子产品和玩具吧,兼具续航、小巧、自停、调速、电量显示、typec充电。

楼主:
上一张改装大全,其实还有个26mm外径的小直柄电批,借出去用了。
1、松下波箱早期作品,用开关模拟高温自停,效果不好,且没刹车,自停基本不可用,我一般都是关闭自停的(设置有开关)
2、米沃奇带自停刹车,SS5G开关实现,缺点波箱有切割,低于1档扭力会导致开关松开不可用。
3、好握速直柄,原装外壳改装为1300ma内置电池,带自停和刹车
4、这次新做的,LED灯我没安装,因为用不上,改天出掉吧,工况比较尴尬。

网友:
PVC用得6,真像那么回事儿

网友:
何时搞个打电批看看撒~想搞个打轮胎了哈哈

网友(2025-03-01):
感谢分享,内部在多拍点就更好了
需要控制板吗

网友:
我有个得力螺丝批 没有扭力自停 可以添加吗?

网友:
PVC管居然能用的如此驾轻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