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为何小音箱的喇叭都容易坏弹边。

楼主(2024-03-06):
家里的小音箱,最近听着有破音,仔细一看,又烂边了。

这喇叭也才用3.4年啊,本身的做工也不错啊。

两个喇叭都破边了,一样严重点,一个轻微点。

谁有更好的推荐一个。

网友:
橡胶老化,又经常振动?

网友:
橡胶边时间长会老化碎掉,买那种化纤布材料的包边会耐久点

网友:
小喇叭你整天干啥用啊?每天用多长时间?

网友:
节省成本的结果啊

网友:
是不是因为小喇叭功率小,为了音量音质只能把边做的比较软,橡胶寿命也更短。话说回来,其实大喇叭也烂边。。。

楼主:
前不久也给蓝牙音箱换了个喇叭。

网友:
小喇叭让你听裂了

网友:
Beacon blazar,原价上千,用10年了没问题,现在咸鱼上不到50块钱。

网友:
快消产品,厂商恨不得用户每年更新换代

网友:
材料滴不行吧,或者前几年流行蓝牙便携小音箱,广东大哥贷款建流水线,一下子产能太剩,生产太多,积压仓库太久了

网友:
使用强度太大了,所以脱胶了。

网友:
这种喇叭本来就是易耗品啊

网友:
小尺寸喇叭都是长冲程,皮边容易坏。

网友:
电子快消品【计划性报废】

网友:
低音太震撼了

网友:
性价比的问题,一分钱一分货还是很赞同的

网友:
大喇叭也会坏,哪怕是用纸边的。

只不过小喇叭为了做大音量, 增大了振幅,所以侧边用了大面积橡胶。
橡胶这玩意就更不靠谱了。

当然肯定有改进型材料,但这几十块的小音箱就不要指望太多了。

网友:
泡沫边的喇叭本身就容易老化,加上这个设计的行程很大。以前进口的泡沫边的时间长了也是是这个下场。这个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考虑换边,淘宝上有专门买这种泡沫边配件的,很多进口喇叭就是通过更换泡沫边修好的,楼主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喇叭换边。

网友:
便宜,就是成本低,质量差,薄利多销。